[STM32F0] 知道地址,如何读该地址内容?

楼主(2017-06-09):
如知道MCU DEVICE ID的地址是0x40015800及MCU UNIQUE ID的地址是0x1FFFF7AC
如何读它的内容?

网友A:
用指针啊,指向这个地址;

网友B:
如果要读32位数据,地址是addr,使用方法是(uint32_t *)*addr

网友C:
C语言可以通过指针取出指针所指向地址的内容
如果内容是32位的,我们可以定义一个32位指针
uint32* p32;
然后把地址传给这个指针
c语言中常数默认是int型的,为了传给指针要做类型转换
p32=(uint32*)0x1FFFF7AC;
然后再取p32这个地址中的值
id = *p32;
这样就得到某个指定地址的32位值了
p32这个临时变量在上面过程中可以省掉

id = *((uint32*)0x1FFFF7AC);

现在学校已经不教c语言了么

网友D:
实在不行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C:
C语言可以通过指针取出指针所指向地址的内容
如果内容是32位的,我们可以定义一个32位指针
uint32* p32;

谢谢,毕业十年多了,细节记不清了,硬件改行

楼主:
#define MCU_DEV_ID_ADDRESS                                0x40015800
mcudevid =*(uint32_t*)MCU_DEV_ID_ADDRESS;
OK了,谢谢,看来还得再买个C的书过一遍

网友E:
如果知道地址的话,看你这个是存放在哪里的,如果是在FLASH中的话
直接定义一个函数,到时候调用就行
u32 read(u32 addr)
{
   return  *(u32*)( addr);
}

这里是返回4个byte数据,返回2个byte的话如下
u16 read(u32 addr)
{
   return  *(u16*)( addr);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知道地址的话,看你这个是存放在哪里的,如果是在FLASH中的话
直接定义一个函数,到时候调用就行
u32 r ...

谢谢!!!!!

网友F:
直接读取这个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F:
最简单就是使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