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首次使用stm32l476rg,刚刚画了下电路,望各位指点,看下。

楼主(2017-06-09):
首次使用stm32l476rg,刚刚画了下电路,望各位指点,看下是否有问题。
1.我要使用到低功耗模式,并且使用usb口,我不确定直接把vddusb引脚直接连接到vcc是否会耗电,所以添加了个ht7533转3.3v的片子,当插上usb时,给ht7533供电,ht7533再给vddusb供电。不知这样可行不。
2.31电源脚,47电源脚在开发板上,连接了2.2uf电容,我这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到地。(第二张图是开发板截下来的)
望各位指导下,给查查错。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USB部分,由USB接口自己供电啊;

你接到LDO输出干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部分,由USB接口自己供电啊;

你接到LDO输出干嘛啊

芯片上的uddusb口,文档上要求电压最高是3.6v。如果直接接到usb口是不是就烧掉了?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VDDUSB USB transceiver operating voltage 3.0(1) - 3.6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部分,由USB接口自己供电啊;

你接到LDO输出干嘛啊

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的有偏差。还有,意法建议加个esd防静电芯片,防止usb口烧毁,能不能推荐个芯片,刚弄,是在是没有一点经验。

网友B:
电源脚按照DATASHEET来。如果是VCAP,应该接电容,不能接地。

网友B:
L476没有VCAP脚,是VSS,那么要接地。
你参考的是通用的NUCLEO64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部分,由USB接口自己供电啊;

你接到LDO输出干嘛啊

有大部分图dp要做上拉。有的没有(476vg的开发板上只有个保护芯片)。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上拉

楼主:
我这个usb口是用作vcp来用的。不知按图这样做是不是就可以。dp到底用不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476没有VCAP脚,是VSS,那么要接地。
你参考的是通用的NUCLEO64板子吧?

是按nucleo64画的一部分。是我没仔细看,有vcap的是f系列的mcu。他的核心板是通用的图。

楼主:
兄弟这表情啥意思 ,给点建议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这表情啥意思 ,给点建议呗

建议参考官方的板子

网友D:
这个使用什么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使用什么下载程序?

stlink v2,那个4个的接口分别是tck,tms,nrst,gnd。应该就这些吧,应该没有错误的

网友E:
USB DP在全速模式下才需要上拉,在高速模式下不需要。建议留上拉,万一高速信号不好可以切到全速跑。
soc 的USB VBUS是个输入信号,告诉USB device设备上电,你可以把VBUS直接接到3.3v上也是可以的。 或者串个1K的电阻到VBUS5V也是可以的。
BOOT0 留个上拉电阻的位置,生产的时候可以通过usb/uart下载程序。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 DP在全速模式下才需要上拉,在高速模式下不需要。建议留上拉,万一高速信号不好可以切到全速跑。
soc  ...

谢谢,我对usb不是很了解,我用它做低功耗,vddusb可以当作中断的唤醒使用吧?我没又找到合适的例子。

网友F:
从usb获取5V电源,转成3.3v给mcu供电。dm/dp串电阻接入

网友G(2017-07-28):
请问楼主弄好了么?

网友H(2020-04-27):
请问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望回复,谢谢

网友H:
请问第一张电路图使用什么软件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