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么STM8S调试的时候,单步执行到switch语句就自动复位呢,

楼主(2017-06-09):
调试的时候单步执行图中switch语句的时候程序会自动复位运行,实际运行的时候不会有着各问题,  图中是C程序和反汇编的截图

网友A:
DEBUG  关闭看门狗

网友B:
你都开了什么外设啊?

楼主:
不好意思,请教下  看门狗和这个switch语句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开了什么外设啊?

串口定1  备用IIC     定时器1    其他的都没设置

网友C:
应该还是你操作不当的问题。依次关闭其他外设,测试这段代码,看看什么外设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你操作不当的问题。依次关闭其他外设,测试这段代码,看看什么外设影响的。 ...

嗯 好的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