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大神:基尔霍夫定律和电磁感应定律什么关系?

楼主(2017-06-09):
基尔霍夫定律用于保守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用于非保守场和保守场?
求大神帮忙解释一下;最好有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A:
“基尔霍夫定律用于保守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用于非保守场和保守场?”

基尔霍夫定律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不宜简单的比较。

保守场下,电磁学定律可以适当简化,其形式类似于“基尔霍夫定律”而已。

网友A:
其实,这涉及到电路和电磁场的关系。通常《电路》类教科书开篇都会给出一定的说明。在学习电路时,注意一下相关的内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尔霍夫定律用于保守场,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用于非保守场和保守场?”

基尔霍夫定律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 ...

感谢大神,受累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受累能再详细一点吗

一般在这个情况下大神会建议你自己看书。

楼主:
看什么书好呢?教材上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受累能再详细一点吗

给几个式子看看吧。

先看一般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网友A:
保守场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是这样的:

网友A:
而保守场下,空间两点间的电势差(电压)是:

其中ln表示空间中的一段曲线。

网友A:
那么将这些分段的曲线构成一个环路的话,就有下面的式子:

这就有点像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了:

网友A:
具体去看《电磁学》和《电路》相关的书籍。

网友B:
感觉楼主来头不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什么书好呢?教材上没有

还是我来吧!

大约今年1月份,本版讨论过电磁感性问题!我还截过课本截图,说用保守场来定义F,会导致后面描述麦克斯韦方程形式时,出现不统一问题!
大师在演示保守场下公式,这就证明教材上确实是这么干的!

正确做法是用保守场和非保守场来定义F!

另外,关于电路理论和电磁理论之间联系或关系,前人早总结好了,就是金三角关系图!我们就不要瞎琢磨了,因为这些基础理论,你想有所突破是很难的!

这些问题,一般教材上是不会说的(出家人不打妄语),还是来逛论坛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几个式子看看吧。

先看一般的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十分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我来吧!

大约今年1月份,本版讨论过电磁感性问题!我还截过课本截图,说用保守场来定义F,会导致 ...

十分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我来吧!

大约今年1月份,本版讨论过电磁感性问题!我还截过课本截图,说用保守场来定义F,会导致 ...

另外,大神,关于金三角关系图有相关帖子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