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单级PFC电路

楼主(2017-06-09):
UCC28811/28810在做成隔离型的单级PFC电路时,当输出功率大于30W时,有明显的可听得见的音频噪音,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讲,电源的音频噪声来自于磁性元件或者高压电容。 如果可以确定是变压器的声音,可以通过改变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和加强浸油来改善,如果是高压电容,可以换不同材质的电容来试一试。当然,在此之前,首先要确认工作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B:
只要先确认工作波形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变压器问题,可以浸绝缘油漆来改善如果实在不行用环氧树脂胶水来填充封闭的

网友D:
对,首先要确认工作波形

网友E:
这还是隔离的问题的吧。。。

网友F:
可能是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G:
用浸绝缘油漆来改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