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

楼主(2017-06-09):
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可能因为几个大电容的原因,上电的时候,电流很大,实际测试有10几个A

楼主:
保险丝经常被烧坏,有没有什办法能抑制电流

网友A:
正常工作是?

楼主:
500ma都没有

网友A:
电容减小点呢?

网友B:
用了4700uF?   把保险丝放在大电容之后呀

网友A:
上电时间为100NS,电压为5V,则电流I=dQ/dt=Cdu/dt保险丝在电容之前,很显然电容合越大,产生的瞬态电流也越大

网友C:
把保险丝改成PPTC,或者加上缓启动电路。

网友D:
最好是缓启动电路,这么大的启动电流对电源系统是一个损伤

网友C:
1,加一个mos管做环启动电路
2,加NTC做缓启动

网友A:
所有改动的核心就是减缓给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

网友E:
从前有个典故:斩脚趾避沙虫.现代人:见到脚趾就害怕有沙虫出现了.楼主应该想想其它的问题,比如你的电路控制下的东西,由于mcu上电时所有io口同时出现高或者低,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网友F:
你应该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大电流部分最好是要和小电流部分隔离,这是你硬件设计的缺陷

网友G:
用这么大电容干吗  PTC放电容后

网友H:
有道理,楼主要注意MCU的上点复位控制。

楼主:
加NTC电路的话,据说在低温的时候难以启动?

楼主:
复位电路这块,对于单片机而言,会引起上电时间更长,正常的rc复位,不能用了吗?

网友C:
选择合适的NTC就不会有低温难启动的现象

网友F:
对,除非你做的是工业级或军标级的东西

网友I:
RC复位电路可用,要注意复位时间必须长于电源加载时间。

网友J:
电容前串电感试试

网友B:
其实吧,我觉得最便宜的方法串个功率电阻

网友K:
要是成本压力不大的话还是加NTC有好处。

楼主:
楼主有原理图发布出来没? 可以加软启动电路

网友J:
开玩笑吧,单片机哪来的10几A的电流

网友I:
NTC是不能频繁启动,那样起不到保护效果的

网友I:
10A? 单片机?
搞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D:
电源交流输入端加NTC,或者小阻值功率电阻。

网友L:
首先要考虑有没有必要用这么大的电容?一般情况下几百uF就足够了。

网友D:
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电容的话,就在电容前加NTC,这个办法比较简单。

网友M: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好做个缓启动电路了。

网友A:
用1 PMOS管+1电阻+1电容,设计好电阻电容值,让输入的电压缓慢加到系统中。

网友F:
十几个毫安还差不多吧

。。

网友G:
这就是大家口中的inrush,可以再输入串入一个几十欧的NTC

网友N:
电流过大造成的吗

网友O:
大电容容易造成电压平稳。

网友P:
电容怎么会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Q:
电流抑制电路?

网友R:
楼主的电路图在哪来?

网友S:
什么芯片的电流能够到10A?

网友T:
示波器测量电压波动了吗

网友U:
使用的是多大的电容?

网友N:
这个不是应该电压过大吗?

网友O:
楼主对电源有什么要求?

网友V:
使用104电容就可以。

网友P:
楼主使用EMI芯片了吗

网友Q:
使用电感不行吗?

网友R:
这个电容不要选择太大,否则波纹也会很大。

网友S:
实际测量的电流一般都跟外设有关系

网友U:
电流电压不稳定,不一定电流过大

网友T:
正常都是104的电容芯片。

网友W:
不能串联一个线路电阻么?

网友X:
上电的时候,电流很大,实际测试有10几个A

这是做什么,能有10几个A,这很大的

网友Y:
电路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