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78xx稳压块可以吸收电流,注意过吗?

楼主(2017-06-09):
连影子都没有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输出端电容的作用。

肯定不是。

网友C:
7824能抗住近50V电压么?

网友D:
78XX本身就吸收一个比较小的电流。

网友E:
好像24的能抗48或50。

网友C:
我怀疑这个电路依靠过压保护电路启动才工作的!
平时没这么用过,有空看看手册,做做实验再下结论!

网友F:
不能工作吧?这个成本也高,直接搞个稳压管,或者TL431都很便宜.

网友G:
可以搭一个出来看看

网友D:
这个电路给出了电源最高29伏多点,应该是24伏的电瓶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给出了电源最高29伏多点,应该是24伏的电瓶车。

手机上只能看见图片左边部分!
还有两块电瓶的电瓶车?看来是准备在家附近转悠用的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7824能抗住近50V电压么?

50V没有问题,很耐操。最近拆的一个板子,就是这么大的电压。

网友I:
这啥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J:
看内部原理图应该可以吸收电流,并且电流还不小。

网友K:
这是借题炒作“专业”、“非专业”的吧!
      这个电路就那样,后面如果7824后加一个电阻话,应该会堵住很多专业分子的口。

      我见过一些“非专业”电路,设计的很巧妙。

网友K:
教条分子、科班分子真的很讨厌。

网友D:
没见过世面的人真多,踏板的那种小轮电车(无座,人是站车上滑的那种)就是24V的。
78XX本身就有吸收电流的功能,只是不强而已,可以理解为一个很小的电子负载,在输出端高于24V时吸收一点电流,所以78XX本身就是有静态电流的。
另外就是发现国内对以前的一些芯片做了耐压改进,在这方面就很符合国情了,而且倒流还不会烧(相当于内部装了防倒流保护二极管)。当然只是某些厂这样做了,不是全部。

网友E:
都是高人,俺连题目都还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借题炒作“专业”、“非专业”的吧!
      这个电路就那样,后面如果7824后加一个电阻话,应该会堵住 ...

能把这种“非专业”电路多说点吗?对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东西感兴趣。

网友L:
压差不符合,最小工作电流也不符合,就算能工作,换一批7824可能又不行了

网友L:
用tl431 做一个,成本差不多,更加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世面的人真多,踏板的那种小轮电车(无座,人是站车上滑的那种)就是24V的。
78XX本身就有吸收电流的 ...

你说的那是小电跑!
不管是豪华电动车,还是电动自行车,两块电瓶的太少见了,反正我是没见过!标配是4块!

网友M:
就一个功率三极管,加上一些控制电路,如果说吸收电流的话,就是控制电路的工作点损耗一些轻微的电流。对于稳压电路,学得不深入。

网友N:
充其量就是7824内的采样电路吸收点。这也可以?

网友M:
就一些控制电路损耗轻微电能,其实功率三极管损耗的电能更大,主要是功率三极管损耗大部分电能。

网友O:
教条分子、科班分子真的很讨厌

网友P:
就是7824的静态电流,不到1ma

网友Q:
:吸收电流什么意思

网友M:
这个电瓶电量检测电路设计得很巧妙,设计得相当好,你好都搞错了,并不是7824吸收电流,你们对于电路图看得不多吧了。自命不凡的“专家”。

网友M:
这个电动车电瓶电量显示电路,设计精巧,用最少的成本设计了电路。它充分利用了7824三端稳压IC的稳压功能。3脚输出稳定的24V,2脚接地,1脚接电瓶正极。由于3脚固定在稳定的24V,那么1脚与3脚之间的电压差就可以测量电瓶电压了。
这电路既节省成本,又实现电路功能。

网友R: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动车电瓶电量显示电路,设计精巧,用最少的成本设计了电路。它充分利用了7824三端稳压IC的稳压功能。 ...

看到你的回答,我去仔细看了下图思考了下,的确设计的非常精妙。感谢你,还好没跟风。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动车电瓶电量显示电路,设计精巧,用最少的成本设计了电路。它充分利用了7824三端稳压IC的稳压功能。 ...

电流流动环你画出来看看?

楼主: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32楼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都是除了采样电阻外还经过倒置的三极管放大后再经PNP管到地,这路电流较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电流流动环你画出来看看?

四只发光二极管一共只有几毫安电流,都是通过IC3脚,通过IC内部,再流入1脚,到电瓶负极。

网友M:
电路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IC工作也需要几毫安电流,电路都把这些设计理念都应用上了。

网友M:
7824IC不会吸收电流,因为IC工作有几毫安电流,电路的设计就将这几毫安电流都应用上了。所以这电路设计得精巧,成本也需要很少的。

网友M:
如果上、下采样电阻共有5K,那么流经采样电阻的电流就有4.8毫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如果上、下采样电阻共有5K,那么流经采样电阻的电流就有4.8毫安了。

友情提醒:原电路是电压采样,这就意味着采样电阻中的电流,元小于负载电流!
如果反过来了,电流全往分压电阻上跑,同时你认定输出是24V稳定电压,这,矛盾不就来了?
如果电流从保护电路中经过,说明保护电路动作了,你再认定输出24V,矛盾又来了!

网友M:
7824ic的1脚与3脚外部接有4只LED,这4只LED的工作电流是通过7824的3脚,最后注入1脚,到电池负极。这电流在7824内部有两条途经:1是通过采样电阻。2是,由于ic外部有电流注入3脚,这电流通过ic内部工作电流的减少而补偿3脚注入电流的增加,因为3脚的输出电压是稳定在24V的。

网友S:
实际上这个电路工作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输出是不是稳定在24V。
当指示灯亮的时候,由于流过取样电路的电流在变化,所以输出一定是变的,但是这种电路它要的不是精确测量而是一个电压的大概显示而已,所以按照严格的电路要求(或者前面有人说的科班分析——顺便说一下,本人也是科班的)这个电路是不合格的,但是在这个特殊场合是可以使用的——也仅此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M:
7824ic的1脚与3脚外部接有4只LED,这4只LED的工作电流是通过7824的3脚,最后注入1脚,到电池负极。这电流在 ...

你稳压原理没搞清楚!
有人用稳压块做功放,照你这样理解,无法工作了!

网友S:
不过,还是比较佩服设计这个电路的人,如果不是误打误撞得到这个电路的话,设计者应该对78系列稳压块有比较深的了解。
看到这个电路,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事情:当年的APPLEII个人电脑,其DOS操作系统是用汇编写的,写的人(应该是史蒂夫)也是玩了一招故弄玄虚,其中一条跳转指令,竟然指向一个两字节指令的第二字节!这样任何反汇编程序分析到这里都会陷入陷阱。其实,他巧妙地将那条指令的第二字节与下面的字节构成另外一条有效指令。当年我读程序到此也不禁拍案叫绝!

网友M:
引用 网友S:
实际上这个电路工作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输出是不是稳定在24V。
当指示灯亮的时候,由于流过取样电路的电流 ...

电路设计是精巧的,但是LED1~LED4四个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大概10毫安左右)怎样产生,需要实地测量下,实地测量下,什么都清楚了,现在都是在猜想。

网友M:
我用7805做了个实验,一只7805,一只LED,一只2K电阻,输入ic1脚为9V。单独7805ic工作电流是3.5毫安。用前面元件接成电路(模拟电瓶显示电路)时电流是4毫安。测量LED电流是1毫安,这时测量流经7805的电流为3毫安(也就是比单独工作时少了0.5毫安)。测量7805ic3脚到1脚(也就是采样电阻值)为15K。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我用7805做了个实验,一只7805,一只LED,一只2K电阻,输入ic1脚为9V。单独7805ic工作电流是3.5毫安。用前 ...

单单测电流是看不清的,你应该测一下接入LED前后的7805输出电压。

网友M:
测量了,单独工作时是5Ⅴ,接成电路后(LED点亮后)也是5V,7805IC内部已经作出调整了。这是正常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测量了,单独工作时是5Ⅴ,接成电路后(LED点亮后)也是5V,7805IC内部已经作出调整了。这是正常的。 ...

哦,这点倒是开始时没有想到的。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S:
哦,这点倒是开始时没有想到的。谢谢。

电路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LED1~LED4的10毫安左右的电流怎么产生? 我估计采样电阻消耗了一部分电流(7824IC内部的功率管输出少了,补偿采样电阻增加的电流,因为IC输出都是稳压的24V,也就是说流经采样电阻自始至终都不变),另一部分是IC内部的电路相应调整了。

网友T(2018-03-28):
确实设计得很巧妙  学习了

网友U:
这个可以有,学习了!

网友V:
想不到很多人说这个电路巧妙。。。
那么我用1个24V的稳压二极管对地代替7824不是更巧妙?又省钱又省地方

网友W:
引用 网友S:
单单测电流是看不清的,你应该测一下接入LED前后的7805输出电压。

正解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想不到很多人说这个电路巧妙。。。
那么我用1个24V的稳压二极管对地代替7824不是更巧妙?又省钱又省地方[em ...

稳压二极管的原理你懂不懂?

网友V:
引用 网友W:
稳压二极管的原理你懂不懂?

意思就你懂?
你懂,你全家都懂。。。

网友X:
引用 网友S:
不过,还是比较佩服设计这个电路的人,如果不是误打误撞得到这个电路的话,设计者应该对78系列稳压块有比较 ...

那叫花指令,防止反汇编的。不过也是比较低级的技术,只能在复杂指令集的cpu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