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用单运放还是双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比如运放OP184,它有相同参数的双运放版本OP284,我一路需要用到两个运放,一个做比例放大,一个做电压跟随,那我应该怎么选择到底是用两个单运放芯片呢还是一个双运放芯片。

网友A:
双运放是省了一个封装。
如果你的两个运放电气上相距不远,例如立体声左右声道,或者是前后级,那么可以选择双运放,电路板布线不会很麻烦。如果你的两个运放电气距离很远,两级之间夹有很多元器件,那么选择两片单运放布线比较容易,不会拉来拉去布线。

网友B:
补充一点,如果考虑两个运放温度影响一致,选用双运放版。

网友C:
从layout走线上参考版主的建议,从成本上考虑,选双运放

网友D:
这个影响不大,在射频电路中布线影响大

网友E:
从成本的考虑,还是双运放好。一般来说,比例运放后级接的跟随,布线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