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个寄存器的操作

楼主(2017-06-09):
我发现,每个寄存器都有个32位的地址。这么说,对某个寄存器的操作,其实最根本就是对这个地址操作

楼主:
而寄存器的概念就是有触发器和控制门组成的数字电路。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啊

楼主:
但我越是深究,疑惑就越多。比如:为什么用软件能够改变寄存器的某位的值呢?

网友B:
有很多编程软件啊,我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数Keil了,单片机和ARM都用它(*^__^*)

网友C:
跟你有同样的迷惑

网友D:
虽然我都很想支持国产,但毕竟还是实际的学习工作中效率第一的,用的最多的也是Keil了……

网友E:
所谓有软件,其实就是指令和数据的组合。而指令和数据最终被被编译器编译成机器码,而所谓的机器码就是“0”和“1“的组合,0和1就对应着高电平和低电平,于是数字电路就有不同的通和断。

网友F:
现在访问寄存器的就是访问其地址的

网友G:
寄存器都是定义的地址。

网友H:
每个内部寄存器都有一个名字

网友I:
楼主可以去研究一下FPGA,Verilog如果很牛叉的话,应该可以写出来一个处理器。

然后处理器里面的这些概念应该就很容易懂了吧。。。

网友J:
结构体的成员的地址分配(RAM中)是连续的

网友K:
每一个寄存器都对应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

网友L:
通过改变各种寄存器的内容来实现对CPU的控制

网友M:
寄存器是集成电路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存储单元

网友N:
地址加法器采用物理地址=段地址*16+偏移地址的方法用段地址和偏移地

网友O:
寄存器物理地址映射到结构体封装的寄存器的过程

网友P:
寄存器就是存储器

网友G:
头文件里面就有。

网友J:
物理地址由段寄存器的值和一个偏移量组合而成的

网友K:
可以通过地址寄存器以直接或间接寻址的方式

网友N:
寄存器描述中的地址是物理地址

网友P:
对寄存器操作,就是可以实现对功能的操作。

网友O:
这个地址就是索要写入数据的存储器

网友M:
寄存器都对应固定的存储单元

网友L:
地址加法部件要用段地址和偏移地址形成物理地址

网友H:
寄存器地址名称映射

网友Q:
说的是,访问寄存器的就是访问该寄存器所对应的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