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Arduino蓝牙和Android BLE

楼主(2017-06-09):
那位大神精通Ardunino和android蓝牙通讯编程,请教下如下问题:
蓝牙双模的Arduino板子,同样的Arduino程序返回数据(较多,几十个字符),用苹果手机蓝牙和Android蓝牙2.0连接返回数据到手机都正常,但用android ble 4.0的时候,返回数据稍微多就不会返回,蓝牙会自动断开与手机的连接。
请教下具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数据溢出了。或者数据太多Arduino没有及时处理。

楼主:
arduino来不及处理?但这种情况,同厂蓝牙模块配件中,有些连android可以,有些却不行。
但苹果却又可以的。
难不成需要arduino回写的时候等待异常时间(delay(50))?不过尝试过delay(50),也有无法返回较多数据的情况。
dirtwillfly, 有其他解决意见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duino来不及处理?但这种情况,同厂蓝牙模块配件中,有些连android可以,有些却不行。
但苹果却又可以的 ...

如果有些模块可以有些不可以,有可能是模块问题了

网友B(2017-08-23):
这个我也不懂,帮你顶起来。

网友C(2017-11-17):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类似,android和arduino 101 进行蓝牙通信,控制舵机,发现当给的角度大的时候,比如,原来处于90度,蓝牙发信号,偏转到70,偏转20度,这个时候,蓝牙不会断,当偏转超过20度时,蓝牙就会断开,感觉是像手机端蓝牙在等一个回调,超时了然后就断开了。

网友D(2020-08-07):
这个我也不懂,帮你顶起来,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