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oC中的模拟和数字部分是如何分割和连接的

楼主(2017-06-09):
请问PSoC中的模拟和数字部分是如何分割和连接的

网友A:
模拟和数字部分当然是电路上相互分开啦.

网友B:
PSoC有模拟系统和数字系统,两个系统是既独立又有关联的。

网友C:
模拟的输出可以路由到数字的输入,反之也可以

网友D:
而且模拟和数字的输出可以进行逻辑操作

楼主:
怎么降低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呢?

网友E:
没有这个问题,PSoC芯片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恩,太好了

网友F: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不是要有一个连接点呢?

楼主:
这样啊,知道了

网友G:
PSOC里面有其对应的模拟互联和数字互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