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

楼主(2017-06-09):
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

网友A:
是啊,比如可DIY的并口,串口

楼主:
是啊,一个U口的卖300元

网友A:
嗯,太贵不适合评估

楼主:
啥时推出的?

网友B:
一年半了吧

网友C:
300还行吧

网友D:
SLAB,支持JTAG和ISP烧录,支持联机和脱机烧录(需要外部提供直流稳压电源),三种烧录电压选择(内部电源5V/3V和外部),支持自动烧录功能(即当烧录完一个IC后,去除IC,在将新IC放在烧录座上并按上,就会自动烧录。不过这个功能设计的有些问题,不好用)。

网友E:
最好能整个ISP固件在芯片里面,用串口直接烧程序

网友F:
中颖单片机内含ISP固件,用串口可以直接烧程序。

网友G:
对,使用标准MAX232即可ISP. 就像STCISP一样。。。 :)

网友H:
有吗,好像没有,官方手册上没有,也没有类似STC的下载软件

网友C:
中颖的ISP51烧录软件就可以用啊,不需要去找其他家的。

网友I:
发现论坛有好多id都以

来结贴,一个字都不差的。
这是论坛自带的结贴留言功能?

网友J(2017-08-10):
上海正勤电子生产的SLAB2 可脱机,在线烧录,支持部份芯片在线仿真。

网友J:
SLAB II  100元*币都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