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13与多路数字麦克风要怎么连接

楼主(2017-06-09):
之前在用模拟麦克风 8路模拟麦克风-ADC-Xilinx FPGA-DSP 这个路径可以成功读入多个麦克风信号
现在因为算法需求 需要换成8路数字麦克风(输出数据是I2S格式) 请问下要如何实现他们之间的通信
看了datasheet 觉得可以用McASP直接连到数字麦克风,但是不知道McASP读入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同时的 因为我需要采集8路麦克风在同一时刻的数据,如果McASP读各个pin不是同时的会引起延迟吧?

本人菜鸟一枚,本来是做算法的,因为一些原因,现在硬件也要负责一下。希望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有现成的原理设计图么?

网友B:
多路数字麦克风的设计识别基于ad与da转换机制的基础上的。

网友C:
你不能和在fpga上一样做    这个多路肯定同时不了

网友D:
使用adc电路吗?

网友E:
可以使用aic32读取信号的。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读取的?

网友G:
如果使用FPGA作为接口,这个硬件就是需要改变了。

网友H:
这个不就是模拟电路设计吗

网友I:
怎么不用C5000的芯片呢

网友J:
数字麦克风是什么接口?

网友K:
不是数字电路吗?

网友L:
只做过模拟的电路输入,没有用过数字接口。

网友D:
这个采样芯片应该是模拟电路。

网友F:
McASP是什么功能?

网友G:
FPGA可以同时采样多路的模拟电路。

网友H:
什么芯片?DSP+AIC32最佳设计。

网友I:
这个内部的ADC采样

网友J:
以前都是使用的mic接口。

网友K:
找到通信方式应该很简单了。

网友L:
模拟麦克风 8路模拟麦克风-ADC-Xilinx FPGA-DSP  这个接可以。

网友E: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M:
就像问下这个是采用什么样的接口实现的?

网友N:
用aic32读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