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H桥与升压电路 问题 (附带论坛建议)

楼主(2017-06-09):
这个一个多星期来 一直在论坛上发帖 请问关于H桥 烧毁Pmos ,升压电路的问题。
打扰到大家,真的不好意思!
本着求教的心态,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现在将这一星期遇到的现象,再总结一下,希望各位大哥能够多多指教!

这个电路需要实现功能

简述:

通过升压,然后依赖H桥 打开或关闭 电磁阀

具体描述:

2节5号电池供电VBAT,VBAT 一路给单片机供电,一路通过boost升压电路,将电压升至16V,然后作为H桥源。H桥 打开持续时间为100ms,不用PWM调速。

电磁阀规格:

电磁阀只需要一个100ms脉冲,8V,1.2A 就可瞬间打开或者关闭,状态可保持,后续不用持续供电。脉冲的正向和反向决定了电磁阀的打开或者关闭。

升压电路参数:

电感L : 220UH

三极管 Q10 : 8050 NPN

二极管D : SS14

电容 C: 10000Uf /25V

PWM 频率:200Khz

PWM 占空:80%

升压电路出现问题:

1.    单片机烧毁

2.    单片机输出PWM 波形H_EN 于Q10  基极波形不一致

3.     Q11损坏,像是被击穿了

4.    Q10 是NPN 8050 ,出现过几次烧毁

针对问题1,单片机烧毁的问题,由于没有找出根本原因,怀疑是升压电路中L的能量在最后关闭的时候,没能释放 然后回灌过来,导致单片机烧毁 。于是在升压电路的输入端加入一个SS14 进行隔离,后面再也没有烧毁单片机的现象。

带来的新的问题:

加上SS14在升压电路输入端,出现了,升压完毕,Q10 截止后,Q10   C极的电压不等于电池的电压,而是TP1 端电压的1/2,(即升压后的电压)。

如果升压到12V,Q10 C极的电压就是6V,

如果升压到9V,Q10 C极的电压就是4.5V

而这个现象也导致了,升压过程中 Q10 导通时,无法达到饱和的状态,每次导通Q10  C极的电压都不能低于0.2v..

去掉SS14 之后就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没找出根本原因之前,千万别乱改电路,不然又引入新的问题。

目前SS14还加着,等单片机回来,再去掉,继续看看是不是还会烧~~~

疑问:升压电路的L  是否真的存在能量 回灌 呢???

为什么加上SS14之后 Q10 的C极就会等于升压后电压的1/2呢?为什么不是电池电压减去SS14 的导通电压呢?

针对问题2,当我改变R21等于1K 时,我改变PWM的频率,800Khz200KHz 50Khz。得出一个现象,频率越大,Q10 B极的波形就越不像 单片机输出PWM 波形。 它的下降压好像存在很大延时似的。。。这也是导致升压中Q10 导通没办法饱和的一个原因。

然后我通过改变R21 的阻值,在同样的频率下, 20Ω,100Ω 1KΩ 10KΩ,发现随着电阻的减小,H_EN 的幅值也在减小, 但是PWM 的波形没变

20Ω,H_EN 的幅值为0.9V

100Ω,H_EN 的幅值为1.56V

1KΩ,H_EN 的幅值为3.0V

10KΩ,H_EN 的幅值为3.0V

而当电阻为20Ω,Q10 B极的波形终于和单片机输出PWM 波形一致了,升压过程中,Q10导通时,也终于饱和了~~~~

疑问:这个8050是不是假货~~~~为什么B极 必须串这么小的电阻才可以??? 是什么原因导致串联的电阻越大,下降压延时就越大??这个NPN 该如何选型???

针对问题3,应该是电压升太高了。Q11选的是AO3401 的Pmos 管,该管的Vgs是±12V

当电压升12V时,一旦Q12打开,Vg=0,那么Vgs就是升压后的电压 即-12V这时 Q11就损坏了~~~~

所以这个Q11的Vgs 是不是就限制了这个升压电路最高能升至几V??

针对问题4 目前仍然一头雾水,不知道为什么就烧毁了,而且是冒烟~~~!!!

升压电路遇到的问题和尝试 就以上这些!!!接下来说说 H 桥的问题!

H桥主要是 两个Pmos 管出现类似Q11一样击穿的现象。

网上发帖几轮之后,什么答案都有,基本如下:

1 . R3 R4 R9 R10 阻值太大无法完全打开Pmos,===》但是这个值情况下,我试了很多次只要升压足够,电磁阀都能操作~~~Pmos 没完全打开 就会坏了?

2. 反向电动势损坏了Pmos,Pmos的体二极管不足以抵抗反向电动势===》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只是偶尔损坏呢?而不是经常损坏?

3. 什么死区时间。。====》我不是很懂死区时间是什么,但这个电路没有PWM 调速的,还需要考虑吗?

最后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还是 VCC_HB 升压到12V超出Pmos 本身 的Vgs,导致Pmos 击穿了。

这个和Q11 损坏的原因应该是一样的。

如图所示:

但 H_A =1 H_B=0 ,时

Q1 导通   此时Vs1电压应该是VCC_HB,而Vg1的电压应该1/2VCC_HB(如果R3=R9时),

Vgs =Vg1-Vs1= -1/2 VCC_HB ,

当VCC_HB 是12V时,那么 Vgs1 = - 1/2*12V =-6V

满足Vgs ±12V的要求,应该就不会击穿损坏

当是 这个时候很容易忽略的是 Q7导通了,Vs2的电压应该是接近于0V。

那么 对于Q2 来说,它的Vgs =Vg2-Vs2

Q5没导通, Vg2 =VCC_HB=12V  而Vs2又接近于0V

Q2 的Vgs 就接近 ±12V  ,那么Q2 就危险 了有被损坏了可能。。。。

以上分析不知道 对不对, 但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既然这样那怎么不是百分百损坏呢?怎么又是偶尔损坏呢?

我觉得原因有两个:

1.    Q7 的内阻可能分了一些压 让Vgs不至于真的等于12V ( 虽然是毫欧级别,有点勉强)。但规格书说的±12V 应该也是有点裕量的吧

2.    就如升压的电路原理,是将能量蓄积在电容里面,而当H桥某一边导通时,电容是瞬间对电磁阀进行放电的,这个就导致了 H桥导通时,VCC_HB 不是一直保持12V,而是慢慢减少的,这也就减少了损坏的可能性!!!

归根到底还是 Pmos 的Vgs 决定了H桥的源 电压最大能是多少!

希望各位大侠 帮忙解决解决上面的疑问!!!

最后附上几个建议:
为什么发帖 时中间怎么插图 呢? 如果篇幅大了,图片都放在后面 读帖的人 很不舒服~~~~希望能够增加这个功能。

发帖本来就是交流请教!我感谢每一个真心指教的人,chunyang
但是也有些人回得 实在是让人费解: 电路设计成这样不烧才怪, 对的, 什么什么改一下~~~~
诸如此类

要真的愿意指教,愿闻其详,但如果不想,我真心的希望不要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网友:
你用H桥驱动电磁阀 , 为什么你的电磁阀要换向 ??

网友:
把c7 c8  去掉
然后给Q1  Q2  Q6  Q7  每个MOS并联1个IN5817二极管上去

网友A:
知道你最大问题出在哪了,就是升压电路问题。图上8050的B波形有问题,这个波形说明8050在高频率下驱动能力严重不足。
而且你这个升压电路必须在电磁阀打开时,同时关闭8050的升压PWM,否则负载电流的增加,会加大8050的负载电流,8050烧就很正常。
所以在升压完成,打开H驱动时,必须先关闭8050。

网友A:
8050升压期间,不能有负载。

网友A:
建议8050换成高频小功率管,比如2N3904,同时PWM波形应该高电平脉冲窄,频率需要和电感匹配,频率越高,电感越小。500K建议用47uH左右。如果电感时220uH,频率不超过200K。

网友A:
存储电容也太小了,至少几百uF。

网友A:
总之电路是一团糟糕,会选择合适的便宜的集成IC实现电路,比自己用分离的电路设计,水平高好多倍。尽量选择集成的IC,即使最便宜的也比分离的可靠。最大的成本不是设计时的器件成本,是生产不可靠产生的浪费成本。产品返工一次,至少是你这硬件成本的好多倍。
学会从整体考虑设计。

网友A:
找个最便宜的升压IC+最便宜的H桥驱动IC,也就几块钱的事情。淘宝上刚找到,SX1301:0.55,便宜吧。用直流电机驱动IC:L9110,1.5元。这就够了,成本比你分离的还便宜,扎扎实实可靠。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用分离元件设计DCDC一般都是找死的前奏,这样做的工程师即使再号称牛B,也都只能说牛A,B/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最大问题出在哪了,就是升压电路问题。图上8050的B波形有问题,这个波形说明8050在高频率下驱动能力 ...

谢谢!

电磁阀就是这样的要求, 正向一个脉冲,打开, 反向一个脉冲 关闭!

那版主 是认为反向电动势将 Pmos 损坏???

而不是VCC_HB  大于 Vgs ,开关H桥 时, 损坏了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用分离元件设计DCDC一般都是找死的前奏,这样做的工程师即使再号称牛B,也都只能说牛A,B/2。 ...

谢谢 你的回复:

4楼,5楼:
知道你最大问题出在哪了,就是升压电路问题。图上8050的B波形有问题,这个波形说明8050在高频率下驱动能力严重不足。
而且你这个升压电路必须在电磁阀打开时,同时关闭8050的升压PWM,否则负载电流的增加,会加大8050的负载电流,8050烧就很正常。
所以在升压完成,打开H驱动时,必须先关闭8050。

====》 在打开H桥驱动是, 都是有关闭8050的.  不过你说有负载的情况去操作8050 会烧毁。。这倒提醒我,也行上两次烧毁的时候,是因为H桥的这边已经损坏了~~~~,这一点我倒没留意

6楼:
建议8050换成高频小功率管,比如2N3904,同时PWM波形应该高电平脉冲窄,频率需要和电感匹配,频率越高,电感越小。500K建议用47uH左右。如果电感时220uH,频率不超过200K。

====》 我也打算换其他NPN 试一下!!!但你清楚 为什么NPN B 极串联的电阻小的时候波形就正常了吗?
这个就说明8050在高频率下驱动能力严重不足~~~嗯 NPN 确实不是很懂!!!

7楼:
存储电容也太小了,至少几百uF
====》 我存储 电容 是2200uF/25V...

8楼:
总之电路是一团糟糕,会选择合适的便宜的集成IC实现电路,比自己用分离的电路设计,水平高好多倍。尽量选择集成的IC,即使最便宜的也比分离的可靠。最大的成本不是设计时的器件成本,是生产不可靠产生的浪费成本。产品返工一次,至少是你这硬件成本的好多倍。
学会从整体考虑设计。

====》 是,我也打算用集成 的IC  试试看, 不过之前看过一篇说 L9110这种驱动IC  没有H桥的驱动效率高,目前都要升压到15,16V 才能开电磁阀, L9110 都支持不了这么大的电压

谢谢!!!谢谢!!!

网友A:
at9110a是18伏。只100ms开关时间,不考虑效率和发热。你那个升压电路最多提供50ma电流。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要达到你需要的功率,Q10基级就必须是小电阻才行,建议不要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加个光耦隔离+达林顿三极管,或者用低压型MOS管

网友B:
数字电路容易,设计这种模拟电路,没点基础还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要达到你需要的功率,Q10基级就必须是小电阻才行,建议不要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加个光 ...

你的意思是 ,单片机烧毁的原因可能是  这个控制 Q10 的IO 引发的!!!!~~~~~
但之前烧毁的时候,我都是用1K 的电阻 。。。

网友C:
楼主应该先明确应用需求,电路设计要适宜应用需求,而楼主的电路并非如此。如果只是以两节电池供电的电磁阀控制器,那么低功耗是第一要考虑的,升压电源的效率不可不查,而楼主的电源不知何故设计的如此奇怪,但是一个可靠性就大成问题,而且参数取值、采样反馈回路等都设计不当,暂态问题你更没考虑。这里应该用带使能端的DCDC芯片,功率必须满足电磁阀动作的峰值,不是说工作时间短就可以胡来。另外,电源只是两节5号电池的话,什么类型的电池?电池容量不足时会导致什么你考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先明确应用需求,电路设计要适宜应用需求,而楼主的电路并非如此。如果只是以两节电池供电的电磁阀 ...

5号电池。。。电池容量不足时 ,你是说 电池电池电量低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总之电路是一团糟糕,会选择合适的便宜的集成IC实现电路,比自己用分离的电路设计,水平高好多倍。尽量选择 ...

很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先明确应用需求,电路设计要适宜应用需求,而楼主的电路并非如此。如果只是以两节电池供电的电磁阀 ...

那按照这个 电磁阀的要求,需要至少8V ,1.2A 持续100ms 的脉冲

输入又是两个 5号电池 ,  很难找到符合这个要求的升压IC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电路是一团糟糕,会选择合适的便宜的集成IC实现电路,比自己用分离的电路设计,水平高好多倍。尽量选择 ...

这个 电磁阀的要求,需要至少8V ,1.2A 持续100ms 的脉冲

输入又是两个 5号电池 ,  很难找到符合这个要求的升压IC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按照这个 电磁阀的要求,需要至少8V ,1.2A 持续100ms 的脉冲

输入又是两个 5号电池 ,  很难找到符合 ...

去LT、TI、MAXIM的官网选型,而你的电源电路不可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5号电池。。。电池容量不足时 ,你是说 电池电池电量低吗?

5号电池也有很多种,常见的有锌锰电池、锌锰碱性电池、镍氢电池等等,你的应用不适合用干电池,用镍氢电池的话,不如改用类似体积的锂电池。

网友E:
看了你的需求,我之前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如果只是纯粹的让电磁阀开关,为什么不去用继电器而用分立元件搭?继电器好简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需求,我之前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如果只是纯粹的让电磁阀开关,为什么不去用继电器而用分立元件搭 ...

继电器???双向控制~~~你能共享一下你的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号电池也有很多种,常见的有锌锰电池、锌锰碱性电池、镍氢电池等等,你的应用不适合用干电池,用镍氢电 ...

版主! 就是南孚的5号碱性电池,我也是想用锂电子~~~问题是用锂电池 ,那不就是存在充电的需要, 这个是家用 燃气管道 用的!!

况且开一次阀 功耗那么大摆在那里!!!用了锂电,也是撑不了多久 要充电,到时更造成 使用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 就是南孚的5号碱性电池,我也是想用锂电子~~~问题是用锂电池 ,那不就是存在充电的需要, 这个是 ...

家用燃气管道应该交流供电+锂电池后备,你这个应用就是用高能碱性电池供电也用不了多久,而且电池被人为降格(在天朝,这一定会发生)的话,问题更严重,这将导致你的设计适用性大幅下降,以至被认为“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用燃气管道应该交流供电+锂电池后备,你这个应用就是用高能碱性电池供电也用不了多久,而且电池被人为 ...

由于电磁阀开阀需要很大的能量~~~估算了一下,两个电池顶多只能用上3个月!!!
这时已经不是电路稳不稳定的问题了~~~
三个月 换一次电池  从这一点已经彻底的 否定了这个设计~~~~

但是好奇心驱使 ,我想请教一下 两个问题:

问题1:
三极管的导通速度 是哪个参数 ? 怎么 几百K Hz 都跟不上

如图所示:
在PWM  200Khz 80%占空比, R21 =1K  情况下,不同三极管出现了不同的延时:
8050====》基本快没了~~~~
9014====》520ns
3094====》560ns
MMBT2222A===》720ns
MMBT5551===》 直接不行~~~

三极管支持的开关频率 就那么低????但当R21改小之后 比如改成20欧姆之后 波形就不延时了~~

问题2:

Q10 C 极的波形为什么出现底部被抬高的现象, 是不是电感磁饱和了???
47uH 情况下, 基本一开始就被抬高~~~~
1mH 情况下,过几段之后才被抬高~~~~

后来我用了4mH 才不至于被抬高~~~~

抬高 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就不好了?  电感换成4mH 是不是电路性能就不好~~~~

网友C:
三极管开关速度跟晶体管型号和电路都有关,几百KHz对高频管而言实在小意思,否则数字电路还怎么动辄以MHz、GHz工作呢?8050、9014等都是低频管,自然开关速度不够,你应该看看器件手册,注意特征截止频率参数。该参数虽然不能等同于开关速度,但有关联,ft值高的开关速度也快,只是有些高频管未必适合当开关管用。高速开关管有专门的型号,可以查手册获知。
Q10集电极电位跟储能电感当然有关,但是否饱和跟电流一级磁芯种类和尺寸有关,跟电感量反而无关。作为开关电源的储能电感,电感量不能太小,否则储能有限,太大则无必要。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去看看开关电源原理方面的资料或书籍,老t就上传过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开关速度跟晶体管型号和电路都有关,几百KHz对高频管而言实在小意思,否则数字电路还怎么动辄以MHz、 ...

特征截止频率参数 ???
8050、9014等都是低频管,自然开关速度不够~~~

选型不对可以理解~~~
但是 为什么 在同样的频率下, 三极管 的B极 串联电阻 选小的 比选大的   波形延迟更小~~~

电感如何选看来不单单是看电感量  好的,谢谢你1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特征截止频率参数 ???
8050、9014等都是低频管,自然开关速度不够~~~

基极电流于进入饱和态的时间相关啊,楼主最好重新学习一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关于晶体管的部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双向控制~~~你能共享一下你的设计吗?

你所说的双向就是正反装吧?如果是的话很好办,接常闭端正传,控制继电器打到常开端就反转

网友F:
1.单片机烧毁的问题,加SS14可以,但是要加到电池到单片机的那条线路上去,不要加在升压线路。
2.PWM的波形,8050的开关频率达不到100KHZ,基本很少用到50KHZ,需要换高频开关管或者降低频率。
3.Q11击穿,检查MOS的电流电压规格,电压用到16V,电流需要1.2A的情况下,最好要选择电压25V,电流3A的MOS。
4.Q10 8050击穿,选用管规格不都,8050最大0.5A的电流,你要的控制电流都1.2A了,在启动的时候肯定超了,要选大电流的管子。
另附:C选10000Uf /25V?不知道这个 C是放在哪里的,但是肯定会让开机冲击很大;
         SS14的规格也有些小了,用SS3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所说的双向就是正反装吧?如果是的话很好办,接常闭端正传,控制继电器打到常开端就反转 ...

不是 一直转, 你接继电器,那不是一直转, 那样不是老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单片机烧毁的问题,加SS14可以,但是要加到电池到单片机的那条线路上去,不要加在升压线路。
2.PWM的波形 ...

谢谢你!
1. 8050开关频率达不到100KHZ, 我还以为是看Ft 参数呢~~~~
2. Q11 的额定电压 是30V 喔
3. Q10 我换了9014 波形稍微没那么延时~~~
4. C 这个大电容是放在 SS14之后,H桥之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找个最便宜的升压IC+最便宜的H桥驱动IC,也就几块钱的事情。淘宝上刚找到,SX1301:0.55,便宜吧。用直流电 ...

我用H桥驱动电路好多年了,都是用分立元件,这个L9110也早听说过大名,但是一直不敢用,因为从未查到过明确的说法,给人的感觉属于山寨三无产品,这个芯片到底是哪个公司生产的?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兄台可否为我解惑?

网友A:
百度pdf啊,淘宝买个成品板子测试下,次比你敢不敢有说服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 一直转, 你接继电器,那不是一直转, 那样不是老耗电了!!

你应该是没仔细思考我说的.....度娘还是很强大的哈
另外你的这个设计都到了烧毁单片机的地步了,不知道你为什么还一直**这种方案,分立元件真的不建议,再牛X的工程师也不敢这样搞,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做项目很忌讳这个的给你个图看你能不能看懂了....

网友H:
初学者建议用H桥芯片吧!

网友I(2018-01-21):
楼主做燃气表的或是燃气报警控制器的吧?电磁阀的开关只是一个存在,只有欠费了才会关一下,充费了开一下,平时根本不用。或是有报警了关一下,恢复后开一下,平时不动作,不耗电。几乎都是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