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路工作过程

楼主(2017-06-09):
没有用过电流型运放,不知道怎么计算,希望有闲暇时间的前辈指点下电路工作过程。
输入信号(是由5MHZ和5KHZ调制得到的)

网友A:
帮你顶下吧

网友B:
有点复杂啊

网友C:
主要掌握两个问题的关键   在线性工作状态   虚短   和虚断
这个问题掌握了   后面就很简单

网友D:
如果是理想运放,Uo=(1/2*VCC*(1/jwC1+R2+R3)-Ui*R2)/(1/jwC1+R3),然后转化到时域就可以了

网友E:
这方面用的还真比较少的,我下去了帮你查查资料的啦

网友F:
对于电流型运放见得不多,觉得可以计算出输入与输出电压之间关系

网友G:
负反馈 做不到吗?

网友H:
我一般做的是电压型放大的,电流放大的没怎研究的。

网友I:
楼主显得有些浮躁吧, 其实这类器件还是跟普通运放有些区别的. 本论坛已经有很多深入讨论和资料了.

http://power.21ic.com/poc/technical/201512/44504.html
http://www.21ic.com/app/analog/201207/134164.htm
还有本坛大侠的翻译文档  https://wenku.baidu.com/view/1f83ab56f01dc281e53af064.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理想运放,Uo=(1/2*VCC*(1/jwC1+R2+R3)-Ui*R2)/(1/jwC1+R3),然后转化到时域就可以了
...

这个是理想状态下的计算公式的

网友K:
电流型运放很少用的

网友L:
一般的用的都是电压型运放放大器。

网友M:
这个LM359的原理图电路的按着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