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一种元件,类似ULN2003或ULN2803

楼主(2017-06-10):
作为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芯片,目前在使用ULN2003和ULN2803,挺好用的
集电极开路,并且带有续流二极管,特别省事

但是每个口的驱动能力只有500ma,而且单片只有七八个输出,不太够用

我就寻思着有没有类似的其他的芯片
开集的开漏的都行,最好集成续流二极管,至少提供8路输出

YY一下,要是能有74hc595那样的还带有开集或开漏的就厉害了。。。

求推荐芯片,谢谢

网友A:
有 , 做灯饰LED控制的
DM134    串行输入,并行16位集电极开漏输出

或者 MB150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 做灯饰LED控制的
DM134    串行输入,并行16位集电极开漏输出

我看了下这两个芯片的手册,每个口的驱动能力都不大啊,MB15026才12ma
DM134还好点,不过也只有90ma
但是ULN2003和ULN2803都能达到每个口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 做灯饰LED控制的
DM134    串行输入,并行16位集电极开漏输出

我就是想YY一下,需求很简单
74HC595那样的操作,输出ULN2003那样的开集或开漏,驱动能力越强越好~
求前辈们推荐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