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adc 注入和规则的问题

楼主(2017-06-10):
各位大神好。
我最近有需要用ADC采样放大器的两级的值,需要在外部中断11脚或15脚触发(看用户手册上看到的规则和注入的外部触发是11和15两个脚)开始两路采样(PC2和PC3),采样速度越快越好(因为在采光电信号),采满1000个点后停止。,进入中断处理数据。再等到下一个外部触发后再进行两路采样,如此反复。 请问是这种情况是用规则的外部触发还是注入通道?  看了半天手册没看明白, 希望大家能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应用场景用规则通道吧,然后你需要快速采集1000个点再做处理,需要用到DMA。否则每采样完成一次触发中断消耗的CPU(入栈出栈)。

网友B:
注入通道优先级更高一些,一般用规则通道就好
建议使用连续扫描方式,得到的值存入DMA,然后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