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运放型号

楼主(2017-06-10):
要求:1、供电电压是单电源3.5V到5V;2、用作差分放大或仪表放大;3、处理信号为mv级;小成本制作,所以运放的价格要尽量低哦。   求推荐,谢谢!

网友A:
价格还是看你的量来的

网友B:
小成本,到底多小?
直接用仪表运放行不行?

网友C:
想要求高又想价格低?ADI的运放业界最牛,但价格偏贵。

网友D:
坐等答案,我也想要便宜的。

网友E:
便宜是相对的也是很主观的,再者本身价格与采购量就是成反比的,量越大价格越低。
如果处理的是直流信号,要用到uV级别Vos的运放,这个级别的价格都不便宜,Vos越小价格越贵。
如果处理的是交流信号,对Vos要求不是那么高,要看信号频率选。

网友F:
推荐两个国产品牌,可以去选型试试。聚辰半导体和3p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