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WS2811这款IC(LED驱动IC)的通讯线最远能达到几米???

楼主(2017-06-10):
想用WS2811做LED驱动玩玩。做个流光啊!(像奥迪转向灯那样)。或者颜色的变化!。

这是我的一个小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请指导

还有通讯线的抗干扰性怎么样???做产品的话这款IC能用到车灯上吗???

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楼主:
有没有关于信号性的报告之类的?

网友A:
目前我们能控制到接近1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能控制到接近12米

是单片机到IC吗?

IC到IC呢?我的每个IC可能离的比较远噢~

@若水 请问一下,ws2811只能驱动3米的灯,后面部分不会亮,需要怎么修改呢?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单片机到IC吗?

IC到IC呢?我的每个IC可能离的比较远噢~

我指的是灯带长度,单片机到IC就不止这个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灯带长度,单片机到IC就不止这个距离了

噢~抗干扰性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抗干扰性怎么样?

用屏蔽线就好了,三四十米不成问题,如果达不到,那要看一下信号是否在电路板上就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屏蔽线就好了,三四十米不成问题,如果达不到,那要看一下信号是否在电路板上就受干扰了 ...

如果我的是WS2811这个IC传输到下一个IC需要好几米的距离。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是WS2811这个IC传输到下一个IC需要好几米的距离。这样有问题吗?

这种情况没测试过,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没测试过,你可以实际测试一下

OK!好的谢谢!

网友B(2021-03-23):
再不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也是可以的,但是波特率肯定会降低。如果要同时满足高速率和远距离,那就需要做处理了,比如增加单总线的驱动能力,将单总线转换成差分驱动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