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延拓”....

楼主(2017-06-10):
这里,将通过两个例子,说明“延拓”大概是件什么事情。虽然涉及的周期延拓和解析延拓并不属于同一范畴或领域内的概念,但由于其的形似特性,所以在此一并给出。如果没有学过相关课程,建议找本相关的书籍参看以下。而若已经学过的,则此帖仅是“炒冷饭”而已。

楼主:
一)周期延拓

先给个函数

显然,这不是个周期函数。

楼主:
下面给个相应的函数

显然,这是个周期函数。

楼主:
两个函数间有这么个关系

楼主:
上述函数关系表面,在某个“周期”内两个函数值一致。周期函数f2在此就被称为函数f1的周期延拓

楼主:
二,解析延拓

先给一组函数

楼主:
这两个函数形式不同,定义域(第一个函数的定义域通常称为收敛域ROC)也不同。但是,它们有如下关系:

楼主:
在《复变函数》中,称f2为f1的解析延拓

网友A:
奇延拓,偶延拓,都是延拓啊!

楼主:
三,附加说明

由上面的两个“延拓”的相关例子可见,延拓后的函数和未延拓的函数(即原来的函数)是两个不同的函数,它们仅在某个区域内值一致。

楼主:
更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延拓并不改变原来函数的特性!

譬如,延拓不改变原来的函数的非周期性,也不可能改变原来函数的收敛域ROC

网友A:
别看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上有解析延拓这个词条,而且貌似说的很多,但一般人要想通过看看词条,就想掌握词条含义,这个对一般人太难了!

例如这个解析延拓,它依赖于解析函数一个有趣的特性--落叶知秋!
明白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了!

楼主:
延拓函数和原来的函数只能是下面的关系:

注意后面的相关成立条件!

网友A:
哦,对了,小鬼子居然不用百度翻译的结果--延拓或开拓,而用"解析接续",这个翻译太恶心了,楼主去骂死他!

网友A:
把实数x拓展到复数x+jy后,楼主目光如炬,沉思片刻后,道:"look,拓展后的复数和以前的函数是不同的函数,一个需要两个实数,一个是一个!他们仅在某一区域内(y=0)一致!而且我们还观察到,拓展并没有改变x的任何特性,例如它还是个实数!它也不可能改变x是实数的事实!
由于拓展前后x没变,所以这个拓展也是他娘的大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