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程序存在两个问题,求解答,谢谢您!

楼主(2017-06-10):
感谢您抽出时间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因完整程序太长,并且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问题与其他部分没有关联,因此没有附出完整程序。
步入正题。在下是想,来简单的模拟一个界面显示。定义一个引脚,用一根杜邦线,引脚接地时,显示需要模拟的那个界面,不接地时,是正常状态的界面。用的是12864来显示。

问题一、
程序如下:

void main()//固定界面显示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TL0=0x00;      //50ms中断定时
        ET0=1;
        EA=1;

        lcd_busy();  //LCD忙状态检测
        delay1ms(10);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pos(0,0);//智能控制
        i=0;
        while(dis0!='\0')
        {                                            // LCD显示,下面三个均是
                write_dat(dis0);
                i++;
        }

        lcd_pos(1,0);//当前水温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lcd_pos(2,0);//当前水位比
        i=0;
        while(dis3!='\0')
        {
                write_dat(dis3);
                i++;
        }

        lcd_pos(3,0);//当前功能显示区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if(Low==0)//触发模拟自动上水,其中Low是定义的IP脚
        {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6!='\0')
                {
                        write_dat(dis6);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2!='\0')
                {
                        write_dat(dis12);
                        i++;
                }
                lcd_pos(2,6);
                write_sfm1(6,water);
                write_cmd(0x90);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7!='\0')
                {
                        write_dat(dis7);
                        i++;
                }
                P1=0x00; // 接地,显示一个界面
        }
        else if(Low==1)//未触发
        {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3!='\0')
                {
                        write_dat(dis3);
                        i++;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P1=0xff; //正常状态,未接地,显示原界面
        }

        delay1ms(10);
        while(1)
        {
                keyscan(); // 显示函数
        }
}

问题描述:
不知以上程序是否存在问题,个人认为无,但程序结果却有错误,无编译问题,未报错。具体表现如下:
1.当在下烧写完程序后,用杜邦线接Low引脚时,接地和接Vcc都没有正常显示。
2.当在下先用杜邦线接Low引脚再烧写程序时,如果接的是地,它会显示应该显示的界面,如果接的是Vcc,同样都会显示应该显示的界面。但是,当接地或者Vcc时,再把地换成Vcc或者把Vcc换成地,都不显示任何界面,只显示上一次地或Vcc显示的界面。
3.当不用杜邦线接Low引脚时,如果if里面是Low==0时,会一闪而过Low==1应当显示的界面,一闪而过后,显示初始状态界面(初始状态界面就是什么都不做时,也会显示的界面,如同手机桌面),相反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想请教一下您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它正常,接地显示一个,不接地显示一个。还有,接地为0,接Vcc时为1,如果什么都不接,默认为0吗?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问题二、
程序如下(同问题一只增加了红色标出的语句):
void main()//固定界面显示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TL0=0x00;      //50ms定时
        ET0=1;
        EA=1;

        lcd_busy();
        delay1ms(10);
        lcd_init();

        lcd_pos(0,0);//智能控制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lcd_pos(1,0);//当前水温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lcd_pos(2,0);//当前水位比
        i=0;
        while(dis3!='\0')
        {
                write_dat(dis3);
                i++;
        }

        lcd_pos(3,0);//当前功能显示区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if(Low==0)//触发模拟自动上水
        {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6!='\0')
                {
                        write_dat(dis6);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12!='\0')
                {
                        write_dat(dis12);
                        i++;
                }
                lcd_pos(2,6);
                write_sfm1(6,water);
                write_cmd(0x90);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7!='\0')
                {
                        write_dat(dis7);
                        i++;
                }
                P1=0x00;
                break;
        }
        else if(Low==1)//未触发
        {
                write_cmd(0x01);
                delay1ms(5);

                delay(20);
                lcd_pos(0,0);
                i=0;
                while(dis0!='\0')
                {
                        write_dat(dis0);
                        i++;
                }

                delay(20);
                lcd_pos(1,0);
                i=0;
                while(dis2!='\0')
                {
                        write_dat(dis2);
                        i++;
                }

                delay(20);
                lcd_pos(2,0);
                i=0;
                while(dis3!='\0')
                {
                        write_dat(dis3);
                        i++;
                }

                delay(20);
                lcd_pos(3,0);
                i=0;
                while(dis1!='\0')
                {
                        write_dat(dis1);
                        i++;
                }
                P1=0xff;
                break;
        }

        delay1ms(10);
        while(1)
        {
                keyscan();
        }
}

具体如下:
编译报错,如图。不解,求答,谢谢您!
文字版: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test1.c...
TEST1.C(136): error C171: 'break': missing enclosing loop
TEST1.C(179): error C171: 'break': missing enclosing loop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1. Break 用于switch多支选择中的case 语句,
2.  界面用个I/O引脚控制即可

网友B:
break应用在循环里的退出,你放在了非循环里,所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Break 用于switch多支选择中的case 语句,
2.  界面用个I/O引脚控制即可

好,谢谢您的帮助。break用在for,while,switch循环语句中,我把我的if想成for了,抱歉了。在下太愚笨了。您的第二个回答不太明白啊,在下就是用的I/O口3.0啊,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吧。总之,感谢您能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eak应用在循环里的退出,你放在了非循环里,所以错误。

对对对,在下不知为何,一直把我的if看成了for,惭愧。谢谢您的回答!那个,第一个问题您用什么意见或建议吗,望您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C:
哈哈,break 能否break for中的if,以前出面试题的时候很多人会答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break 能否break for中的if,以前出面试题的时候很多人会答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在下不知为何,一直把我的if看成了for,惭愧。谢谢您的回答!那个,第一个问题您用什么意见或建 ...

初步看了一下 while用的不对,应该if,如while(dis0!='\0' )应该换成 if(dis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看了一下 while用的不对,应该if,如while(dis0!='\0' )应该换成 if(dis0!='\0')。 ...

谢谢。
可在下觉得貌似不是这里的原因吧,while可以用的,以前我一直是这样写,一直正常,就是这次在以前的基础山河加了些新代码,结果出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在下觉得貌似不是这里的原因吧,while可以用的,以前我一直是这样写,一直正常,就是这次在以前 ...

用if条件成立执行一次就出去了,如果while条件成立永远循环,就不执行后面的,你需要哪种情况。

网友D:
程序执行到这里,就一直死while里面了,其他语句不执行了, 把main函数所有语句都放到while里面(初始化除外)!
while(1)
        {
                keyscan(); // 显示函数
        }
另外,如果什么都不接,默认为1

网友D:
12864写字符串用while(dis0!='\0' )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f条件成立执行一次就出去了,如果while条件成立永远循环,就不执行后面的,你需要哪种情况。 ...

好,谢谢您,对于在下的情况,这两个方法自我感觉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执行到这里,就一直死while里面了,其他语句不执行了, 把main函数所有语句都放到while里面(初始化除 ...

谢谢您,呃,在下按照您的方法,把他们都放到while里面了,但是,12864一直在闪啊,这不是在下想要的结果啊。

网友D:
呃呃 每执行一次 刷屏一次 所以一直在闪,可以尝试在外部状态有变化(1-0或0-1)后,而不是检测外部状态  再调用显示更新内容

或者刷新显示函数中不清屏,外在表现也就看不到闪烁(write_cmd(0x01);  这条应该是清屏函数吧)

网友D:
补充一点:不清屏的话 最好整屏刷新数据  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点:不清屏的话 最好整屏刷新数据  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花屏。

谢谢您的指点,愚生会努力去更正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