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嘉尚DR20做逆变开发IPM FO口一直输出低电平

楼主:
我用的上海嘉尚电子DR20板子做逆变,板子上IPM为PS21265-AP。
该板加入六非门将IPM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有效,用DSP F28335作为控制板,在PWM输出接入3.3-5V电平转换模块和六非门逆变器,这样程序中仍然按高电平设计。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一运行FO报错一直输出低电平。我测过光耦后和反相器74HC14芯片的输出,看PWM波形时没有问题的,死区时间为4us,想求教一下一直保护的原因是什么呢?

DR20原理图

DR20原理图

输入IPM的PWM波形

输入IPM的PWM波形

网友A(2017-06-10):
这是怎样保护的呢?我还没摸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样保护的呢?我还没摸清楚的

就是原理图最下面有一个FAULT端口,是从IPM的FO端口经过光耦输出的。正常情况有高电平,FO中有欠压,过流保护。我一运行程序,输入如图所示的PWM波形,它就保持在低电平

网友B:
光耦隔离的PWM信号 为何 还要经过反相器74HC14 再来驱动IPM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隔离的PWM信号 为何 还要经过反相器74HC14 再来驱动IPM 呢

上海嘉尚DR20这个板子本身前面加了反相器,是想讲其变成低电平有效。
我个人觉得原因有两个:1.可以通过输入信号的上拉减少功耗
                                   2.低电平TTL是-5-1.5V范围左右,但高电平为4-5V,低电平范围更广
而我用DSP28335,上拉电阻不好实现,所以我通过在之前再加入一个反相器,相当于从dsp出来有两个反相器后送入IPM,程序就依照高电平有效编写了

网友C:
这个设计电路的有点复杂的哈

网友D(2017-10-09):
你好,我也想买这家的实验板,请问楼主用着感觉如何,可以做光伏逆变,或者整流吗

网友D:
我也想买这家的实验板,请问可以做逆变和整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买这家的实验板,请问可以做逆变和整流吗?

看着是逆变啊

网友D:
六个桥臂,只要UVW改为输入,PN改为输出,就是整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