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用OPA847做的二级运放,出现问题

楼主(2017-06-10):
如题,做好的OPA847运放,基本上只能在MHz以上工作,而且放大倍数和理论值偏差甚大!所以求问为什么

.
.放大倍数为16*20
这是实验时的数据照片。输入峰峰值10mV,频率分别为10MHz和500kHz.

网友A:
第二级高通是3Mhz。把电阻都加大10倍是300khz。

网友B:
目测OP电路高频增益下降

网友C:
我怀疑, 1uF 的电容太小了. 电容被充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高通是3Mhz。把电阻都加大10倍是300khz。

第二级高通是3MHz?这是为何?从手册中看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OP电路高频增益下降

是这样的,但频带的话有3.9GHz,而且是二级放大,仿真时的频带可以达到1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 1uF 的电容太小了. 电容被充满电了.

我试试看

网友D:
太理想化了器件,1UF的电容就不适合传输MHZ的信号。要电容要小,还有信号链路周边不要鲷地,或间距要大。降低分布电容。还有偶合电容要用NPO材料好点的电容。或直接偶合。

网友E:
用过这个芯片,频响到200MHz极其轻松。
估计楼主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印制板的设计不妥:对于高频电路来说,信号线最好短直,大面积铺地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具有最小阻抗的信号回路,但楼主印板上信号线走向太绕弯了,虽然似乎是大面积接地,但是其实信号回路被正反面的走线割裂了,并不能提供最短的信号回路。
2、那个1uF的电容是多余的,直接连接便好。楼主的印板上最后输出的地方还有一个电容(标着50),不知道是多少容量的。顺便说一下,如果一定要用电容,应该用NPO电容,如果是X7R电容(1uF电容大多是X7R的),其ESR比NPO的大很多。
3、楼主原理图的增益是20*5=100倍,实际电路上是20*16=320倍。但是实验数据是:输入10mVpp,10MHz时输出5690mVpp,放大569倍。从500kHz的照片看,似乎是增益还要高而导致输出电压被限幅。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怀疑是不是楼主搞错了输入信号幅度?建议用双踪示波器同时监视输入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这个芯片,频响到200MHz极其轻松。
估计楼主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印制板的设计不妥:对于高频电路来 ...

好的谢谢。。对于1,2 我会仔细认真地修改。这里对第三点做一下说明:原理图上的增益是更换了多个相应电阻进行了仿真,截图时没有换回来。还有输入信号幅度这块,我也用双踪示波器看过,没有问题,而且这种实验我进行了多次,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F:
运放没有负载电阻行吗?建议看看运放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G:
1.用示波器逐级看波形:第一级输入/输出、第二级输入/输出,应该很容易判断错误点。
2.既然实际电路与仿真图不一样,请贴一下实际电路的原理图,大家才好分析。
3.有没可能500KHz信号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