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FPGA发单路、两相正交脉冲;频率可以调、脉冲数量可以调。

楼主(2017-06-10):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脉冲发生器;用FPGA+DSP来做;FPGA负责发脉冲(脉冲形式分正交、方向+脉冲形式)其中脉冲频率可以通过DSP来修改,脉冲数量也可以修改。其实可以不用DSP的,但也想学习DSP;所以想通过DSP设定几个参数来实现上面的功能;希望大家给带意见或提供一些参考代码。 谢谢啦!!!!

网友A:
将DSP的地址和数据端与FPGA的对应IO连起来,DSP通过访问地址的方式向FPGA传递波形参数。FPGA则用DDS IP核叠加调制波的方法实现波形发生,频率,相位都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