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6-10):
这是在MATLAB里simulink建立模型自动生成代码时出现的错误,还请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成功了吗
我没这么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吗
我没这么玩过

解决了   在MATLAB 的命令窗口输入检查命令,说是版本问题,要求的版本是3.3  我安装的是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在MATLAB 的命令窗口输入检查命令,说是版本问题,要求的版本是3.3  我安装的是5.5 ...

好的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