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低频信号处理是输出在0~2.048V之间的信号

楼主(2017-06-10):
如何处理将0.050V~3.3V的低频信号处理是输出在0~2.048V之间的信号。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看懂   搞不清楚是啥意思

网友B:
如果没有相位关系要求,那么通过一个简单的电阻网络(也可以增加运放以提高驱动能力)就可以实现。

网友C:
具体说, 至少包含二个电阻。一个输入电阻,一个参考电压电阻(连接到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D:
再结合信号源阻抗,那么具体参数就交给数学方程组吧

网友E: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既要将小信号放大的,也要将大信号缩小的。。

网友F:
我也继续关注下楼主的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