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发送完了没有一个高电平脉冲

楼主(2017-06-10):
调 SPI时,在配置完后发现SPI的时钟跟数据都有数据,但是SPISTEA一直为低电平,数据发送完了没有一个高电平脉冲。
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这个信号是需要配置寄存器发生的吧

楼主:
对哪个寄存器进行配置

网友B:
数据寄存器里面写数据了吗

网友C:
你不会是用示波器看的吧,速度太快 看不出来。

网友D:
为什么外部参考电压要一直在变化??

网友E: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我改用循环发送后。可以通过示波器看到发送的数据和时钟信号。

楼主:
那咱两可以讨论讨论了

网友F:
是没有高电平?

网友G:
你读取的什么寄存器?

网友H:
这个有上拉电阻?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了吗

网友:
SPI需要上拉电阻实现。

网友J:
楼主的原理图呢?

网友K:
数据发送完成没有高电平?

网友L:
SPI软件不好实现。

网友F:
信号都为低电平吗?

网友G:
楼主看一下你的电路图。

网友H:
可能驱动能力不足,不能拉高电平。

网友I:
示波器的电平信号没有高电平吗

网友:
可能处理器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M:
这个配置的引脚正确吗

网友J:
时钟信号是否能够为高电平

网友K:
单步调试一下,如果单步调试都有问题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L:
是模拟的SPI吗?

网友M:
示波器测量一下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N:
那就看下是否有下拉操作设计造成的

网友O:
看来该IO扣得相关寄存器的出问题了

网友P:
这个又先检查下硬件电路上的设计的

网友Q:
这个看来程序是正常运行里的

网友Q:
如楼上几位的信息,,检查下电路方面的设计的

网友R:
折现看下该IO口的是否被损坏了

网友R:
一般来说硬件上的设计方案的是不会出多大问题的,再者软件设计上也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R:
也就是说若因为不当的操作或者静电灯外部因素刚好把该管脚的给损坏了,是不会输出任何高电平结果的。

网友S:
这个是要多参考分析下的

网友T:
与楼上有几位意见一致,主要看下该IO口的寄存器的是否还OK

网友U:
试试用循环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