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系统的时钟时,都要配置哪些寄存器啊?

楼主(2017-06-10):
配置系统的时钟时,都要配置哪些寄存器啊?

网友A:
可以参看psoc3/5 TRM 啊

网友B:
是啊,TRM一定要看呀,呵呵

楼主:
TRM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技术指导手册

网友D:
技术参考模型

网友E:
没错,开发PSOC少了TRM不行呀,呵呵

网友F:
不过,Creator有配置时钟工具,可以不用配置寄存器

网友G:
lz可以直接在Creator里面配置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