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

楼主(2017-06-10):
se, ce, sd, Cause, IO
我打算在程序中加入CSD模块时,出现“Unable to place CSD User Module because of current resource allocation”这样的标志,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很可能是你片子能用的资源不多

楼主:
能否附上一份详细的添加CSD模块的步骤?THANK YOU!

网友B:
对,但是你已经放了其他模块

楼主:
啊?啥意思啊

网友C:
例如timer pwm, 占用了本来就有限的资源,所以没办法再放CSD了

楼主:
当时我只有一个Timer8定时器模块和LED1模块,资源应该够用啊。我新建一个工程,先添加CSD模块,再添加定时器和LED模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你用的哪个片子?

网友D:
噢, 应该是CSD必须使用DBB, 而Timer可以使用DBB 也可以DCB, 提前把Timer8 放到4个Digital的最后一个,留出钱三个给CSD 就ok 了

楼主:
额,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没有确切的资料有显示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