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使用AM3505的GPMC的过程中对连接SRAM的连接有问题。

楼主(2017-06-10):
我在使用AM3505的GPMC的过程中对连接SRAM的连接有问题。

网友A:
根据最近发布的AM35X技术参考手册,外部存储器界面只在非复用模式下支持有限的地址(2Kbyte)。

楼主:
如果想使用更大的SRAM,可以从与非复用的NOR存储器一样的GPMC调用使用一个外部的闩来获取地址?

网友B:
干嘛不用sdram

网友C:
对于较大的存储器,没有足够的独立的地址线可用,所以如果你的存储器具有独立地址

网友D:
嗯,并且数据信号时非复用的

网友E:
那个说是只有很小的端口可以直接寻址

网友A:
对,其余的要通过诸如基于页面GPIO来存取

网友C:
或者使用具有外部逻辑的多路复用模式来产生隔离的地址线。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F:
页面例如将SRAM的上地址位连接到GPIO并且用软件对其进行控制

网友F:
复用模式例如闩

网友G:
这个我也参考下大家的建议的

网友H:
这方面的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些复杂难度的

网友I:
涉及到对SRAM的操作,感觉还是雨点复杂的

网友J:
这方面的我是不很清楚的

网友K:
sram一般是用来做程序调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