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墨盒

楼主(2017-06-10):
我连墨盒各个触点的定义都没找到,好失败啊!

网友A:
你要控制什么样的墨盒啊!墨盒的种类这么多

网友B:
帮你找了HP816墨盒触点的部分定义,
    让墨盒的喷头向下,将墨盒电子触点朝自己的方向,触点6为读取芯片信息,34为写入芯片信息触点,35为墨盒识别的触点,36为墨盒信息写入。其他的触点你再看看吧!

网友C:
你要实现单片机的控制,这个当然是可以的,首先,你得先了解触点的定义。

网友D:
这个似乎每家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吧。

楼主:
816的这几个触点定义我知道,还有其它的不知道啊,还需要知道驱动电压是多少的啊,频率多少。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
最好是816的吧,我正好有这墨盒

网友E:
这个是什么作用呀?能驱动墨盒可是怎么运动墨盒呀?

网友A:
打印机、复印机、绘图设备在当今办公自动化、工程绘图、金融台帐等各个方面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墨盒和墨水在打印机、复印机、绘图设备中的作用就如同汽车里的汽油一样重要。开发墨盒测试系统,供喷墨产品生产线使用,可以保证喷墨产品的质量。墨盒测试系统要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控制好总成本和维护费用,这样的测试系统具有很高实用价值。 目前国内墨盒的测试还处在分布测试阶段,就是将墨盒内部的部件拆分测试,这大大降低了测试的效率,浪费了很多工时。国外目前广泛采用的测试方法是,使用一个整体测试设备,将墨盒整体放在测试设备上,但要通过手动的方式来驱动。这比国内部件拆分测试要节省不少工时,提高了一定的工作效率,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研制了一款墨盒测试系统,操作简单,消耗的工时少,检测项目全,成本不高,便于维护。 本文首先介绍了墨盒的结构,硬件系统整体设计方案,微控制器ATmega8L AVR单片机的特性,阐述了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步进电机控制电路、步进电机控制方式,叙述了磁块与存储器在墨盒中的作用,磁块与存储器感应电路,介绍了干簧管和光耦。设计了“黑盒子”控制系统、LCD电路和按键电路、RS-232通信电路、PVC160203PYL01 LCM。然后给出了系统软件设计模块、系统程序流程图、主程序功能、测试系统的控制参数。为了保证软件运行可靠,合理安排中断,采用了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和程序防“跑飞”与“死锁”的解脱等技术。 最后本文还介绍了印刷电路板的抗干扰设计、系统的调试,并制作出样机,给墨盒生产厂家使用,来观察系统的功能是否实现,参数是否可调,运行是否稳定。使用结果表明设计制作的墨盒测试系统达到了预期的技术指标,可进行市场推广。

网友F:
这个只要频率能满足要求的就可以的。

网友G:
这个应该不是很复杂的设计的哈

网友H:
驱动电压是多少的啊,频率多少?

网友I:
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可行的

网友J:
这个方案的不算复杂的哈

网友K:
这是MCU在办公自动化方面的应用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