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是什么文件系统

楼主(2017-06-10):
各位用DSP的朋友使用nand flash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文件系统?

楼主:
很头疼怎么移植

楼主:
资料也看了不少,知道可以用direct接口

楼主:
最近编译总算pass,但是在一个地方死循环了

网友A:
用什么系统和flash有关系吗

网友B:
FATFS不错,移植也简单

网友C:
话说你的坏区管理搞定没,这才是NAND FLASH比较头疼的事

网友D:
这是什么芯片功能?

网友D:
不是都是FATFS吗

网友E:
这个还是分部分功能调试的

网友E: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地

网友F:
FAT文件系统

网友G: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JFFS2 文件系统

网友H:
NAND 中的文件系统,我们使用JFFS2

网友I:
由于FAT不是为Flash设计

网友J:
一般 nandflash 比较大,所以可以做一个功能比较全面的文件系统

网友K:
YAFFS1支持512Bytes/Page的NAND Flash

网友L:
在nandflash上使用fat文件系统,应该也是可行的吧

网友M:
支持NANDFLAsH的常用文件 系统有YAFFS/YAFFS2,JFFS2和UBIFS等。

网友N:
YAFFS文件系统专门为Nand Flash设计

网友F:
Nand Flash文件系统( FTL + FAT32)

网友G:
目前 flash 的文件系统比较多

网友H:
JFFS2是标准的

网友I:
因此需要透过FTL

网友J:
YAFFS文件系统也属于LFS

网友K:
YAFFS2支持2kBytes/Page的NAND Flash

网友L:
要可以完成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算法

网友N:
以使用mkyaffsimage生成文件系统的镜像

网友M:
YAFFS/YAFFS2是专为NAND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