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开机多次

楼主(2017-06-10):
用的是LM4F230H5QR这个片子,用到内部EEPROM用来存放用户设置的数据,现在碰到问题,在重复开机多次的情况下,EEPROM数据会丢失

楼主:
//****************************************************************************
//Main Routing
//
//*****************************************************************************

int main(void)
{
   Various_Init();
    if(REVISION_IS_A2)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3|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Led_Init();                          //LED4 LED0(x) LED1 LED2 LED3
    Uart_Ini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EPROM0);
  EEPROMInit();
    Key_Init();

  Learnned_Flags_Init();                            //read the learnned flags
  Nos_Cnt_Start();
   Beep_Init();
  Pressure_Set_Init();                              //read the setting data from EEPROM
// Pressure_Measure_Init();
  Pressure_Unit_Init();                             //read the unit for pressure from EEPROM
  ID_Init();                                        //read the learned ID
// Temperature_Measure_Init();
  Temperature_Unit_Init();                          //read the unit for temperature from EEPROM
// Get_NOS_Leaking_Alarm();
  //  Get_Other_Alarm();

  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Init();
  GrContextInit(&sContext,&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Clean_Screen_With_Nothing();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ss20b);  //设置字体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ClrWhite);

   Timer_Init(50000,60000);   //50000    //50MHZ frequency,per instruction time 0.02us so,50000x0.02=1ms
   TimerEnable(TIMER0_BASE,TIMER_A);       //LED4显示定时器在工作

//////////////////////////////////////////////////////////////////

////    Power_On_Display_Tesee();             //power on display icon
////   Delay_10ms(1000);
//    Clean_Screen_With_Nothing();
//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Car,POS_CAR_X,POS_CAR_Y); //display car icon
//     Power_On_Display_Frame();
//  PWM_Init();                             //LED2显示PWM在工作

while(1)
{
////Pressure_Unit_Init();
////Temperature_Unit_Init();
if(bfrs_main_flag==0)
{
Clean_Screen_With_Nothing();
GrImageDraw(&sContext,g_pucCar,POS_CAR_X,POS_CAR_Y); //display car icon
  Power_On_Display_Frame();
Data2Disbuf();
  Display_Disbuf();
  GrFlush(&sContext);
  bfrs_main_flag=1;
  }

   EEPROMRead(read,0x33,0x08);
  write_temp=read[0];
   LongNumber2String(disbuf,write_temp);
  GrStringDraw(&sContext,disbuf,100,1,120,0);
  write_temp=read[1];
   LongNumber2String(disbuf,write_temp);
  GrStringDraw(&sContext,disbuf,100,1,140,0);
////Pressure_Set_Init();
  Key_Scan();
////ID_Init();

////Receive_Data();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ss20b);  //设置字体
  GrStringDraw(&sContext,RxBuf,30,0,130,0);

  if(g_uckeyvalue==OK)
   {
   EEPROMProgram(write,0x33,0x08);
  write[0]=0x01;
  EEPROMProgram(write,EE_ADD_FLAG_UNIT_PRESSURE,0x04);
  g_uckeyvalue=0;
  }
if(g_uckeyvalue==SET)
  {
  ucloop_m_flag=1;
  ucfrs_m_enter=0;
}
if(g_uckeyvalue==UP)
  {
  g_uckeyvalue=0;
  uctemp_m_UL++;
  ulpressure_m_UL++;
}
if(g_uckeyvalue==DOWN)
  {
  g_uckeyvalue=0;
  uctemp_m_UL--;
  ulpressure_m_UL--;
}

//// Manue_Routing();
//// Alarm_Routing();

if((bflag_ul_nos==1)||(bflag_ul_nos==1)||(bflag_ul_nos==1)||(bflag_ul_nos==1)||(bflag_ul_nos==1))
{
  UARTPutString("NOS WARNING!!!",UART1_BASE);
   UARTCharPut(UART1_BASE,'\n');
  }
}
}

楼主:
我把程序中很多子函数都屏蔽掉,只用了显示和按键检测跟读写EEPROM的子函数,然后就频繁的开关机

网友A:
这么做为什么啊

楼主:
目的就是验证到底是函数调用的部分影响到了EEPROM还是EEPROM本身的问题.

楼主:
现在情况是,在不确定的是次数时候EEPROM会丢失.

网友B:
把EEPROM换在别的存储地址下写,看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一边写EEPROM,一边复位MCU?不带这样用的。

网友C:
所谓丢数据是指写成功后,不写了,随便上下电掉数据,那才叫丢

网友D:
嗯,
你这个最多是写失败,而且写失败的原因是你在EEPROM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让MCU复位了,这样能写的进吗?

网友E:
数据没有保存成功吧。

网友E:
内部的EEPROM可以通过Flash模拟的。

网友F:
这是eeprom的数据被误擦除了么?

网友G:
如楼上所言,,数据丢失的可能是被误操作了

网友H:
这重复开机启动的是为了做压力测试的么?

网友I:
这个e2prom的本来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J:
用户的数据是需要在一个专门的地址空间上进行存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