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远远放不下这么多器件

楼主(2017-06-10):
最近计划采用柯达的CCD 02150对接ADI的AD9928来做一个CCD前端,但发现AD与CCD之间有一大堆TI的逻辑器件,仔细看了之后发现这些逻辑器件主要实现电平转换的,但我要做的PCB面积只有38*38(mm),远远放不下这么多器件。。。。

楼主: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有做过CCD的吗?

网友A:
TTL信号速度不快的话,加电阻来进行电平匹配

网友B:
嗯,总线开关不能去掉

网友C:
有那么复杂吗?你打开评估板原理图 参考参考就完了

网友D:
也可以参考一下TI的CCD AFE,带TG,VD和16位AFE的三合一产品。

楼主:
她的CCD DEMO图上面肯定会回做这么小的PCB

网友E:
多层板, 多块板. 也没有什么帮你的好办法.
科技也许就是这样才推动着进步的

网友A:
原理图上上来   让大家看一看   原件应该不会很多吧   实在不行  就换方案吧

楼主:
好嘞,听大家的

网友F:
TI 官网有不少关于 CCD 信号调节器件的资料, 可以去看看有没有更新的集成度更高的器件替代.

网友G:
采用pcb板叠加的办法吧。。

网友B:
采用双层板叠加的形式吧。。

网友H:
这个就根据功能的进行简化电路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