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问题

楼主(2017-06-1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47
Fatal Error during: OCS,
PTI_ERR_EMU_CLOSE Error Occured at 0x0000000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12 XDS510 Emulator_1
Cpu Name: CPU_1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A:
是语法问题吗?

网友B:
先复位一下仿真器debug-->reset  emulator,再连接一下看看,
若还不行就断电重新连接几次

网友C:
先复位仿真器,然后断电几次试试。

楼主:
嗯,我试试

网友D:
建议楼主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电平是否正确,特别注意TCK是否有脉冲输出,以检测仿真器是否好坏。

网友E:
如果确定不是板子的硬件问题,则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的原因。

网友F:
TDS510USB JTAG Emulator Tools重新装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G:
重启开发板电源

网友H:
重 装 了驱 动试试

网友I:
检查仿真器是否插好

网友:
卸载掉原来的ccs3.3和驱动程序

网友J:
仿真器驱动提示安装正确?

网友K:
硬件供电没有问题吗?

网友L:
楼主得看看驱动硬件和软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先复位一下仿真器debug-->reset  emulator,再连接一下看看,
若还不行就断电重新连接几次
...

这个硬件是驱动问题。

网友G:
重新插拔仿真器

网友H:
可能驱动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I:
检查CPU供电问题

网友N:
问题原因是:开发板,仿真器,CCS,电脑,仿真器驱动

网友:
重新安装ccs3.3及仿真器驱动程序

网友J:
按照仿真器给的安装文档一步一步操作就好了

网友K: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程序。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先复位一下仿真器debug-->reset  emulator,再连接一下看看,
若还不行就断电重新连接几次
...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兼容不兼容了。

网友L: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