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 pad 的TM4C1294NCPDT13丢失

楼主(2017-06-11):
最近在学习CC2640R2的板子,但前天板子突然无法被电脑识别了。
一开始还能在设备里面看到Tiva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的字样,

用另外一块Launch pad 将两边的XSD110 out 相接,尝试了LM flash 和Uniflash 都无法连接到。
后来在xdsdfu 的指令中找到了希望,将第二块板子设置为USB DFU 模式,冒失可以用LM flash冲刷第一块板子,
结果在退出Xdsdfu指令是,使用了reset的指令,结果悲剧了,仅有的两个板子都无法识别到XSD110了。

有没有高人知道怎么重烧么?
谢谢~

网友A:
安装的驱动正确吗?

网友A:
换成其他的电脑识别一下XDS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驱动正确吗?

驱动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之前有一个板子还可以识别到,
但是后面我尝试用第二块板子给第一块重新烧录,结果把第二块也给弄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其他的电脑识别一下XDS仿真器。

木有反应,要不是芯片已经损坏要不就是固件全没了?

网友B:
刷固件需谨慎啊,不小心就刷成砖了

网友C:
为什么无法识别呢?先看下的

网友D:
这个倒还没用过的

网友E: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F:
个人感觉XSD110的本身就不好用的

网友G:
更新固件有问题?

网友:
这个仿真器是哪的

网友H:
XSD110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I:
电脑无法识别,就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J:
楼主用的是XDS100?

网友K:
开发板自带的仿真器吗

网友L:
不知道怎么烧写固件,应该是使用其他的仿真器才能烧写吧。

网友M:
换个其他电脑试试测试一下。

网友N:
TM4C1294自带仿真器,不需要更新。

网友G:
楼主的驱动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自带的仿真器哪有更新固件的。

网友H:
这是在哪弄的XSD110?

网友I:
另外的一个空仿真器能不能使用?

网友J:
没有听过XSD110这个仿真器

网友N:
这个看着不是固件丢失,应该是损坏了。

网友M:
可能楼主的usb驱动存在问题。

网友L:
Xdsdfu指令是什么指令?

网友K:
这个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测量电压了吗

网友O:
这个硬件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O: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驱动和检查电路电压。

网友P:
驱动有问题,没装上

网友Q:
重新将这个开发板用到的相关驱动的给卸载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XSD110是什么仿真器?

不是仿真器,是CC2640仿真器和电脑之间定义的协议,理解为驱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无法识别,就是驱动有问题。

名义上是,但实际是双方的,就是电脑那边是可以的,下载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是XDS100?

不是CC2640R2的板子是XDS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发板自带的仿真器吗

是的,TI的标准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