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06-11):
程序可以编译得过,最终结果也没有警告,但是文本上会有这种警告。图上就是警告和函数原型

网友A:
简单点,你加个类型强制转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你加个类型强制转换就好了

能不能示范下,不过好像在C标准库里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类型不统一造成的。

网友C:
没有影响到执行结果吧?

网友:
这个处理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程序执行没有问题,就不用管了。

楼主:
主要是没明白,跟C标准库的写法一样,但是就是会出现这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