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DC15v -400v 输入 输出12V 200MA以上的方案

楼主(2017-06-11):
RT
用于继电器控制供电 有木有办法弄?

网友A:
如果用AC-DC方案做,启动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AC-DC方案做,启动是个问题。

目前没找到很好的方案 AC DC貌似可以用RCC电路
不过那个低压带载能力感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找到很好的方案 AC DC貌似可以用RCC电路
不过那个低压带载能力感人
...

照500W搞大概低压带载200mA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恒流源启动或启动后关闭供电电路。反激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启动或启动后关闭供电电路。反激可以做的

这样啊多谢版主我研究研究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启动或启动后关闭供电电路。反激可以做的

FlyBuck可不可以搞一发呢

MDZZ没看到斑竹后面写的反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yBuck可不可以搞一发呢

FlyBuck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yBuck是什么东西?

单端反击

网友B:
反激是flyback
flybuck可算作一种正反激吧,TI有这么玩的

网友C(2017-08-15):
DESCRIPTION
The new NEXEM EX2/EX1 series is PC-board mount type and the most suitable for various motor and
heater controls in the automobiles which require high quality and high performance.
The EX2 series is succeeding in about 60% of miniaturiz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T2 series. The EX1 series
is succeeding in about 50% of miniaturiz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ET1 series.
FEATURES
• PC-board mounting
• Lead free solder is used
• Approx. 75% relay volume of ET2 • Approx. 65% relay volume of ET1
• Approx. 60% relay space of ET2 • Approx. 50% relay space of ET1
• Approx. 88% relay weight of ET2 • Approx. 78% relay weight of ET1
APPLICATIONS
• Motor control
• Solenoid control
Jesse-wu@hotmail.com
MT:13032180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