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有没有 linux OS下的USB驱动程序

楼主(2017-06-11):
CY有没有 linux OS下的USB驱动程序

网友A:
linux在kernel在2.4.22和2.6.0以上版本都自带了USB2.0驱动了吧,一般厂商好像不会特地提供linux的驱动的。

网友B:
PSoC5内嵌了Coretx-M3内核,但Cortex-M3是不带MMU的......

楼主:
这个Linux在没有MMU的情况下,也可以运行吧。

网友C:
CY 目前支持的RTOS包括Keil RTX51Tiny,Segger emdOS,Micrium uC/OS-II。

Micrium官网上提供了uc/OS-III 在PSoC5上面的移植代码和手册。

http://micrium.com/page/downloads/ports/cypress

楼主:
有没有Linux的移植代码呢?

楼主:
我还是先自己考虑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