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的DCO频率究竟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7-06-11):
MSP430F5438的DCO频率究竟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有FLL的430中,DCO频率有两种设置方法。
一种是由DCORSEL、DCO、MOD设定,
另一种就是由
Fdco=D*(N+1)*(Ffllrefclk/n)
Fdcodiv=(N+1)*(Ffllrefclk/n)
两个公式计算。

楼主:
嗯,我再看用户指南时,说FLL对DCO的频率起稳定作用。这里的“稳定”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是不是先要通过DCORSEL、DCO、MOD设置一个范围,然后再由FLL去在这个范围内精确稳定到某一个值啊?

网友B:
这么这样了?

楼主:
因为每次我对UCSCTL2中的FLLD设置时,通过管脚输出的DCO和DCODIV频率都不是通过上述两个公式计算得到的。

网友C:
FLL是指Fre Locked Loop是锁频环的意思,可以对DCO的频率做锁定,提高时钟的稳定性

网友B:
锁频环可以理解为一个负反馈, Faclk 是一端,分频后的DCO 是另一端,分频系数就是这里的D 和 N ,找个5系列的用户指南看一下就会比较清晰。

网友D:
正常就是1MHZ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FLL的430中,DCO频率有两种设置方法。
一种是由DCORSEL、DCO、MOD设定,
另一种就是由

这个主要是根据分频倍频来计算的

网友F:
不是正常的1Mhz的时钟信号吗

网友F:
默认DCO设置为RSELx = 7, DCOx = 3, MODx = 0

网友G:
DCO =~1.045MHz

网友H:
DCOx 负责 DCO 频率阶梯选择

网友I:
UCSCTL0 寄存器中的 DCO 和 MOD

网友J:
在MSP430F5438的频率设置中 一般采用DCO

网友K:
是需要设置代码吗?

网友L:
改变一下SMCLK的频率,这就要改变DCO的频率

网友M:
DCO最大频率为16MHz

网友N:
UCSCTL2 = FLLD_1 + 243; // 设置DCO频率为8MHz

网友G:
MCLK= SMCLK= BRCLK default DCO =~1.045MHz 。

网友H:
MODx 在负责混合两个 DCO 频 率, Fdco 和 Fdco1 之间产生一个有效的频率并扩展时钟驱动能力,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I:
DCO 和 MOD 的值便会由 FLL 硬件控制。

网友J: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网友K: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16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1 + 244;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8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244 + 1) * 32768 = 8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网友L:
由DCORSEL、DCO、MOD设定

网友M:
初始化DCO至8MHz

网友O:
msp430f5438时钟系统介绍,就是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