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各位大咖帮忙看看,这的大的电压是如何经过运放后,变...

楼主(2017-06-11):
各位大咖帮忙看看,这的大的电压是如何经过运放后,变成可以输出到CPU去ADC去的。两个1M 的电阻起到的仅仅是限流作用吗?图如下:

楼主:
我的理解,应该首先将大电压按比例缩小到ADC的模拟输入范围,然后进行ADC转换。可这个电路有点不明白。

网友A:
本身电路是反相输入放大电路,R17/R18就是做限流,然后由D1/D2做电压嵌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电路是反相输入放大电路,R17/R18就是做限流,然后由D1/D2做电压嵌位

嗯,如果采用D1,D2做电压限位了,输入大电压是50V和70V不就没区别了啊,限位在同一个电压水平,对运放的方向输入端而言。

楼主:
有或者说,这是一个放大倍数小于1的衰减器(衰减倍数可由继电器选择),D1/D2起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A:
输入的电压一定是远远超过OP07供电电压的吧,
R17/R18限流的同时也是反相比例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当然这里的放到倍数是小于1的,如果R17/R18不用大阻值,就会增大D1/D2的功率了,不同电压在反相端的电压是不同的,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电压一定是远远超过OP07供电电压的吧,
R17/R18限流的同时也是反相比例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当然这里 ...

谢谢!好的,我试试!

网友B:
D1和D2已经电压嵌位了,限制电流了,如6楼说的,也改变了输入电阻

网友C:
运放负端是0电位,所以可以认为R17R18是将输入电压转化为输入电流的电阻,输入电流就是高压电压除以这两个电阻。运放可以看做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流乘以由R1~R4构成的电阻(继电器只是改变这个电阻值,藉以改变测量量程而已)。两个二极管是保护电路,正常工作时全部截止,出现异常(例如继电器转换瞬间,或触点损坏)时才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如果没有D1和D2会发生什么,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负端是0电位,所以可以认为R17R18是将输入电压转化为输入电流的电阻,输入电流就是高压电压除以这两个 ...

太强了,讲解的非常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