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分析疑问

楼主(2017-06-11):
在附件图示的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分析时,为什么简化图中,被我用粉红色框起来的1中还会包括Rb呢,不应该没有了吗?被我用粉红色框起来的2中,VBB也不应该包含第一项啊.
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不应该没有了吗?”
不是“应该没有了”。

参看“电路分析”教材,例如《电路》邱关源,第5版,第一章和第二章。

网友B:
古时候书上说这个叫拖拉机定理!
这名子起的真接地气!

网友C:
拖拉机,这也能挨得上?
这玩意想让新生理解,必须得交钱上补习班——就跟当下中小学校老师流行做法那样

网友D:
该电阻有电流流过啊。

网友E:
都有的,三极管的输入有个Rb,不过Rb数值比较小,忽略会引起轻微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电阻有电流流过啊。

简化电路中VBB已经是B点的电压了啊,此时Rb就不应该出现了吧,直接作为三极管基极的电压。而且Rb还是Rb1及Rb2的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有的,三极管的输入有个Rb,不过Rb数值比较小,忽略会引起轻微的误差。

这个Rb是Rb1跟Rb2的并联电阻,我觉得VBB的时候已经用过了,不应该出现,基极、射极间的电阻是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简化电路中VBB已经是B点的电压了啊,此时Rb就不应该出现了吧,直接作为三极管基极的电压。而且Rb还是Rb1 ...

上下二个电阻的等效电阻,非三极管基极提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Rb是Rb1跟Rb2的并联电阻,我觉得VBB的时候已经用过了,不应该出现,基极、射极间的电阻是有的。 ...

Rb=Rb1//Rb2,是动态分析输入电阻的表示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化电路中VBB已经是B点的电压了啊,此时Rb就不应该出现了吧,直接作为三极管基极的电压。而且Rb还是Rb1 ...

“简化电路中VBB已经是B点的电压了啊”
问题就在这里,VBB不是B点电压。
还是看书吧。我在2楼已经说过要看“电路分析”教材,5楼K5更指出看戴文宁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有的,三极管的输入有个Rb,不过Rb数值比较小,忽略会引起轻微的误差。

如果说Rb代表是三极管基极射极间的内部电阻,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Rb同时又等于Rb1//Rb2,这才是我疑惑的地方。所以我想应该此Rb非彼Rb。不知可否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二个电阻的等效电阻,非三极管基极提供。

如果说Rb代表是三极管基极射极间的内部电阻,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Rb同时又等于Rb1//Rb2,这才是我疑惑的地方。所以我想应该此Rb非彼Rb。不知可否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化电路中VBB已经是B点的电压了啊”
问题就在这里,VBB不是B点电压。
还是看书吧。我在2楼已经说过要 ...

书已经在看了。第一章看完了。准备看第二章。
我看楼上的说法,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简化电路中的Rb代表是三极管基极射极间的内部电阻,而不是Rb1//Rb2。作者只是用了两个相同的代号而已。
还请你再次指导!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说Rb代表是三极管基极射极间的内部电阻,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Rb同时又等于Rb1//Rb2,这才是我疑惑的 ...

Rb一般指三极管射极间的内部电阻。

Rb1//Rb2是三极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因为其中一个电阻接地,另一个电阻接电源。电源和地对于交流是相同的。因为电源接有电容,所以电源和地对于交流是一样的。所以Rb1//Rb2就相当于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已经在看了。第一章看完了。准备看第二章。
我看楼上的说法,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简化电路中的Rb代 ...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简化电路中的Rb代表是三极管基极射极间的内部电阻”
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定要画出个虚线框,把“三极管基极射极间的内部电阻”画到框内,尔不能画到电路中。
没有哪个教师在制作PPT的烧毁会把三极管内部参数画到三极管外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已经在看了。第一章看完了。准备看第二章。
我看楼上的说法,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简化电路中的Rb代 ...

Rb就是Rb1//Rb2。
但VB不是电路中B点电压,而是将三极管基极断开后B点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说Rb代表是三极管基极射极间的内部电阻,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Rb同时又等于Rb1//Rb2,这才是我疑惑的 ...

从B点往左看进去,可以是一个电压源与电阻(或叫电压源内阻)的串联。符合K5的那个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