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2A的电路如何改成6V输出

楼主(2017-06-11):
这个5V2A的电路如何改成6V输出的,7V也行。

网友A:
试着改R3和R4的分压比,当然有一定范围限制。

网友B:
调整R3 R4 或者输出次级增加1-2圈

网友C:
先把r3换成14k(12k+2k);如果不能带满载再适当增加变压器次级圈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调整R3 R4 或者输出次级增加1-2圈

百密一疏了,光增加次级,不改R3 R4,输出电压不变的。

网友D:
TL431是2.5V基准,采集R3,R4的分压,通过光耦反馈到前级。
R3:R4=1:1的时候,或者(R3+R4):R4=2:1,输出5V,R3R4分压正好2.5V。
如果想输出电压改变,改变这个电阻的比例即可。
比如想输出6V。可以(R3+R4):R4=2.4:1; 改R3也可以,改R4也可以。
改R3,就10K变14K。
改R4,就10K变7.14K;7.14K电阻不好找,可以10K并35K。
但是,输出变6V,输出电流就要相应变小。
另外,在不改变压器的情况下。前级的开关管承受的反压也要比原来大了20%,所以修改幅度是有限制的。
如果修改变压器,那么可以在保持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输出电压范围很大的变化。

楼主(2017-08-02):
多谢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