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信号这样加入我又看不懂了,请问增益是多少?

楼主(2017-06-11):
里面是个双线圈继电器。

网友A:
继电器, 只是用来切断 R9, 实现反馈电阻的换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 只是用来切断 R9, 实现反馈电阻的换挡的

恩,是的。运放增益可选。

网友B:
建议换成4148检波类的二极管,其漏电流小得多。

网友C:
此电路存在的问题是,信号1端没有限流电阻直接加到D1//D2,当信号幅度大于二极管压降,电流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存在的问题是,信号1端没有限流电阻直接加到D1//D2,当信号幅度大于二极管压降,电流很大。 ...

如果信号1端加以纯电压源,糸统一马烧了,此信号必须是电流源或是有内阻的电压源,这样可保证二极管二端电压近似为0,负反馈正常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信号1端加以纯电压源,糸统一马烧了,此信号必须是电流源或是有内阻的电压源,这样可保证二极管二端 ...

对!既然设计D1D2限压电路,是担心输入信号有较高电压,就应该有限流电阻;如果象您所说的后一种情况,那么D1D2就是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既然设计D1D2限压电路,是担心输入信号有较高电压,就应该有限流电阻;如果象您所说的后一种情况,那 ...

平时是用来保护运放的输入级的。在开环或超限时,差分输入电压限在+-0.7V。不损坏输入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