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keil的一个bug,再问有木有GD32F10X系列IAR的开发包?

楼主(2017-06-11):
以前用过KEIL,因为问题不少,转投IAR,开发十来年,一直觉得IAR比KEIL好太多了。最近开始接触国产ARM,选了GD103RCT6试试,发现官方只提供了KEIL的开发包,无奈只好用KEIL了,只希望KEIL不要出什么BUG就好。结果,KEIL开发这么多年,升级了这么多版本,仍然让人失望。

下面是KEIL的一个严重的BUG,希望GD能尽快搞个GD10X系列IAR的开发包。就我个人的圈子而言,开发老家伙几乎85%以上都是使用IAR的,不知其他多年开发人员是否也是如此?

以下两个p_which_port指针(这两个p_which_port都指向同一个地址0x40010C00),均列出了用鼠标取得的值和在watch窗口观察的值。第一个图中,鼠标取得值和watch窗口的取得值一致,没有错误。第二个图中,鼠标取得值和watch窗口的取得值不同,鼠标取得值是错误的,watch窗口的取得值是正确的。

网友A:
国产灵动微32位ARM芯片   qq2850457574/362549481

网友B:
水平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C:
GD有IAR的开发包的,不知道问什么一直不放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D有IAR的开发包的,不知道问什么一直不放出来,

我也刚发现:下载新的固库, 内带,  在IAR中增加GD的支持

网友E(2017-09-05):
个人初学用的是IAR for Arm, 不过现在已经抛弃,使用keil5, 还没用多久,没经历太多。  楼主试试 volatile 修饰这个指针试试。

网友F:
为什么找到不GD32F10x的安装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初学用的是IAR for Arm, 不过现在已经抛弃,使用keil5, 还没用多久,没经历太多。  楼主试试 volatile  ...

volatile对于在中断中修改,然后在其他地方需要使用的变量,某些情况下,需要volatile修饰,比如程序本来跑得好好的,但是开了优化等级以后就不正常了,此时对上述用法的变量用volatile修饰往往会有惊喜。本帖子提出的keil bug不是执行问题,是keil对同一个变量显示值居然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找到不GD32F10x的安装包

去下载那个最新版本的固件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我以前也是用了个老版本的,也是没有,后来找了个新的固件安装进去就对了。

GD公司产品实话说还是不错的,最近做了个电机矢量控制试了试,的确性能不错。可惜就是基本支持太烂了,今天看到论坛有人说最新固件支持IAR了,兴冲冲的跑去下载安装好,结果(1)下载的时候IAR说不能识别什么MCU,只好选了CM3通用型号下载;(2)下载的代码中断进不去,搞了一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3)既然有第一个问题,自然MCU的寄存器窗口就肯定没有的了。。。。总之,GD在不停升级许多东东,这个不错,但也得给个用户安装简单图文说明之类的,不然下载了都不知道这些版本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哪些包是必须安装的,反正基本靠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去下载那个最新版本的固件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我以前也是用了个老版本的,也是没有,后来找了个新的 ...

谢谢啊,这个包已经下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