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有没有固定升压到5V的芯片

楼主(2017-06-11):
我现在用的RT9266,但是不是固定电压的,请帮助推荐固定升压到5V的芯片,电流最好能达到400mA以上。我的应用输出电压在3.7-4.7之间。

楼主:
上面写错了,是输入电压在3.7-4.7之间。

网友A:
我们很多  加我QQ  394233008 给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很多  加我QQ  394233008 给你资料

给我型号就行。

楼主:
谢谢,性能合适,可是某宝上卖的好像很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性能合适,可是某宝上卖的好像很少呢。

这个品牌的货不会在什么宝上出货,上面的货也根本不能保证是正品!

网友C:
某宝上有的是!

网友D:
5V升压芯片很多,为什么要在淘宝买呢?找代理商更可靠。

网友E:
移动电源更多都是这样的芯片。找移动电源芯片准是一个很直接的路子

网友F:
亲,很多用于电池升压到5V的方案,欢迎交流:QQ:3302955046

网友G:
可以参考MPS的升压方案,MP3422、MP3423都是可以满足需求。
有意向可以交流一下:QQ 624081694

网友H:
全是广告,楼主是自己做电路还是要生产
我做项目用LM2596的辅助电源
固定输出3.3  5  12 都有,还有可调的输出3--37V

网友I(2017-08-07):
有的,张生:15002077742

网友J:
TP5303适用1-3节干电池升压,2V-5V步进升压到5V,封装有3只脚,5只脚   加原厂QQ给详细资料和样品 315777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