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XCLKIN与TCK冲突时该如何编程?

楼主(2017-06-11):
piccolo系列的dsp如果出现有源晶振入口与JTAG TCK口冲突怎么办

楼主:
这个口是复用口,另一个时钟入口也有它用,如果不得不TCK与XCLKIN复用,说明书上说在JTAG模式只需调用系统内部时钟即可。这个是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是不是侦测TRST是否是低电平

网友A:
一旦是低电平进入中断修改XCLKINSEL进行外部时钟源的禁用.

网友B:
不是有内部时钟吗,为啥非要加个外部晶体呢?

网友C:
不过为了保证JTAG工作正常,当为JTAG模式时,要选择另外一个时钟源替代当前的外部时钟源给DSP提供时钟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D:
这个主要注意复用功能的

网友E:
这个主意JTAG的IO口管脚的被复用的设计的

网友F:
这个是复用IO?

网友:
这个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G:
这个重新配置引脚功能

网友H:
这个IO冲突,可以使用关闭以前的功能

网友I:
DSP哪个引脚作为入口

网友J:
GPIO19/XCLKIN/复用

网友K:
楼主的电路板设计有问题。

网友L:
功能引脚复用,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M:
你的设计电路图呢?

网友F:
下载的时候使用rst引脚。

网友:
楼主的硬件电路图呢

网友G:
复用IO都是可以配置使用的。

网友H:
TCK是可以配置掉的。

网友I:
没有CLKIN其他引脚吗

网友J:
GPIO19使用这个IO就可以。

网友L:
是需要配置使用有源晶振吗?

网友M:
不是A9引脚是CLKin功能吗?

网友N:
JTAG只是在调试的时候就用到的

网友N:
直接烧写程序后该口是可以用作其他方面的

网友O:
看来很多人都关注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