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最高的写的数度只有6倍的EMIF clc

楼主(2017-06-11):
我在用DSK6416做输出,

我用EMDA传输数据

通过EMIF到外部的CE2空间

使用的异步传输

可是再CE2的控制寄存器里面的设置的读写速度都委0了

最高的写的数度只有6倍的EMIF clc

网友A:
你想达到什么

楼主:
我的EMIF是125MHz的时钟,那么向外写数据的周期是

6×8ns
21ic公开课,2

楼主:
不符合我的构想啊,我的想法是两倍clock

网友A:
你要知道EMIF的异步写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是几倍的EMIF 时钟

网友B:
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是TMS DSP器件上的一种接口,具体可以分为EMIFA和EMIFB。

网友B:
一般来说,EMIF可实现DSP与不同类型存储器(SRAM、Flash RAM、DDR-RAM等)的连接。一般EMIF与FPGA相连,从而使FPGA平台充当一个协同处理器、高速数据处理器或高速数据传输接口。

网友C:
楼上分享的不错的,,要搞清楚楼主的问题的,的先知道EMIF是啥的吧。

网友D:
这个不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