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种高压发生器的原件型号和电路

楼主(2017-06-11):
哪位大神知道这种高压发生器的原件型号和电路,原件全被树脂覆盖了,看不到具体是什么。求高手告知。或告诉一下这种电路叫什么,自己去搜。
黑红线端接12V直流,两红输出直流高压,接电网,灭虫器用的。如果知道了原理,想做个比这个功率大点的。
输出端电容旁边还有两个二极管,看不太清楚。另外那个变压器叫什么变压器

楼主:
从左到右依次是,第一排黄色长方形元件,旁边有一个桔色应该是陶瓷电容,挨着输入端红色线的是形状像电解电容,但感觉更像电感。第二排是两个一样的元件,带散热片。中间是变压器。紧挨着变压器是两个二极管,被树脂盖着,然后就输一横一竖两个电容了。就这几元件。

楼主:
大神快来啊

网友A:
搜一下静电发生器

网友B(2017-08-10):
应该是前级用的是推挽自激振荡,后面采用了倍压整流。这种变压器一般都是根据实际需求设计的,不会有标准品的。

网友C:
高压最难的是高压变压器(高压包),容易击穿,你可以用老式彩色电视机的高压包,加ZVS模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