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Flash作为程序存储

楼主(2017-06-11):
C2000DSP的F24xxA和F28xx系列使用片内Flash作为程序存储器,自带加密机制,128位密钥,要实现程序加密有几种加密方法?

网友A:
量产一般都是写入文件的

网友B:
片外flash的操作需要注意总线的操作的

网友C:
这个主意总线时序的操作的

网友D:
片内flash的操作需要注意读写操作及擦除机制的

网友:
在固化FLASH的时候就可以设置密码

网友E:
见过一个**,利用3DES、Geff发生器和MD5等算法,构造一种加密体制,来保护DSP程序。

网友F:
如果用C2000 DSP,片上flash可以加密

网友G:
将DSP程序写入单片机的片内Flash中

网友H:
使用串行方式实现程序自举引导的二次引导加载,提出基于该方式的程序加密方法

网友I:
加密算法有哪些?

网友J:
可以试试二次加载和加密方法

网友K:
针对DSP应用程序的加密,解密,本文档给出了2种加密方法

网友:
如果应用程序是放在外部flash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E:
具体的实现方法参考一下这个文档吧

网友F:
没有片上flash可以加密,一般可以选用BGA封装的,量产阶段可以考虑把JTAG电路去掉。

网友G:
单片机通过模拟SPI口将程序加载到DSP片内RAM中运行

网友J:
记得有DSP程序加密2种方法(显性和隐性)

网友H:
串行引导与程序加密方法

网友I:
楼主有什么其他的资料吗?

网友L:
现在很多MCU的都是讲片内flash的作为程序存储器的。

网友M:
这是现在绝大多数的MCU的一个标配设计的

网友N:
"显式“密钥法,使用TI提供的Flash在线编程工具(On-chip Flash Programmer)时,在“Code Security Password”区域设置好128位密钥,然后点击“Program Password”确定密钥设置。

网友O:
在设置密钥的时候,注意不要将Key0-Key8全设置为0,如果全为0,则芯片将会永久“Lock”!

网友P:
这种方式在产品批量生产时除设计者知道密钥外,生产时的编程写入人员也知道。

网友Q:
”隐式“密钥法,设计者将128位密钥用汇编代码方式嵌入源程序中,并在连接配置文件(命令文件)*.CMD中将其定位到DSP密钥存储区,最后编译生成.out文件一起写入Flash中。

网友O:
这种方式就只有设计者本人知道密钥了。

网友R:
C5000和C6000均使用外部Flash,程序无法加密。这时可以采用内置大容量Flash、可加密的单片机(如性价比高的STC51系列单片机)来完成加密工作

网友S:
这个具体做法是?

网友T:
将DSP程序写入单片机的片内Flash中,单片机通过模拟SPI口将程序加载到DSP片内RAM中运行。

网友U:
这种方法程序被解密复制的可能性有2种:一是单片机被解密,唯一防解密的途径是采用最新型号(或版本)的单片机,增加**难度和时间;二是用逻辑分析仪监视SPI总线上的加载数据流

网友V:
嗯,但这种**方法难度较大,一般人不易掌握,特别是DSP的C语言源程序编译后都比较大。

网友W:
这些**算法的难度,都比较大,需要高手。

网友N:
可将改写程序代码段内的指令机器码读出,并以数表方式存放在主程序中。然后在主程序中的适当位置检查随机改写程序段代码的有效性,一旦发现代码无效,则进入IAP编程方式,重新生成改写程序段代码。

网友X:
怎这个还涉及到加密的?

网友Y:
这tme全是机器人吧